我的安川616G5又坏了!!!

楼主(2007-08-12):
各位变频高手:
    我这里有一台安川616G5型变频器,功率110KW.这台机器又坏了,现急需帮助判断问题及解决方案!
    此设备为上料系统驱动,负载上下垂直运动,没有配重设备。该系统为两台变频器,一用一备,现在出现问题的是备用设备。
    问题描述如下:
1、变频器在驱动电机过程中,变频器有时中间自动停机,停机1~2秒后,可以自动恢复运行。由于的变频调速为两的固定频率,即控制低速15hz,高速49hz,不管是何种状态下停机,自动运行后,仍保持原频率不变。问题只发生在上升过程中。
    由于外部定位设备只有一套,主用变频器从未发生过此类事件。对备用变频器进行检查,包括线路均为发现异常。
2、变频器在初次送电后,显示屏报直流母线电压低,使用故障复位后,问题无法清除。
3、经过对变频器驱动板、电源板、接触器、逆变整流部分进行了全部替换法排除,仍无法消除故障。特别是现在,又出现接地报警。面板上所有指示灯全部闪烁。
    此设备故障经过多次检查判断,仍无法找到原因,现在此向各位高手求助!我现在急需解决此设备问题。急急急!
联系电话:13661257528
联系人:赵纪钢

网友A:
看来你不会修的,还是找一个会修的来帮你吧,没炸机是算你走运了.

网友B:
在哪呀13725128417,吴生

网友C:
检查主板晶振是否异常,备用变频器是否长期不运行,工作环境是否湿度过大.湿度过大要经过干燥处理。

网友D:
要修变频器请电:13432173119,速修(中山)

网友D:
本公司主要从事工控设备维修,设计改造,生产,PLC,变频器,微电脑板维修等等!!!有从事该行业40年以上工程师队伍.一流服务,百份百满意. 要修变频器请电:13432173119,速修(中山)

网友E(2008-10-07):
   我公司系全国最专业的变频器维修中心,有十几年的变频器维修经验,专业维修各国变频器:富士变频器、安川变频器、LG变频器、台达变频器、三肯变频器、三菱变频器、日立变频器、西门子变频器、ABB、丹佛斯变频器等,维修变频器以快速、价低著称!收费合理,备有大量进口备件. 规模大!信用好!维修质量高,维修时间短,诚信为本,服务周到,深知客户的信任。 如有维修需要,请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010-82708531
                                    传真    :01051661808
                                    联系人  :朱倩

                             北京通宇环球工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F:
还是找一个会修的来帮你吧!

网友G:
在那里是在温州吗?13057914523

网友H:
还是找一个会修的来帮你吧,确实如此,没炸机就不错了

网友I:
你报接地故障是霍尔传感器或主板出现故障了。请更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