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的时钟应用问题

楼主(2007-08-12):
各位好!小弟刚刚接触PLC,这次项目用的是西门子224的CPU,程序涉及到系统时间设置。我想请教一下,是否CPU的时钟只能设置一次?

网友A:
可设置N次。

楼主:
恩,谢谢。详细情况我留言请教您。不能发图片说不清楚。

网友B:
S7-200系统时钟不太方便,转换来转换去的

楼主:
今天下午又尝试了一下,先用set_trc的命令,T=VB0;然后用read_rtc命令,T=VB10读取系统时间。
问题就在这里,我再次触发set_trc命令,我的理解是,系统时间会重新按照我设置重新计时,但是我发现没作用。VB10的时间仍然按照最初的时间走动,而不是从第二次触发的时候重新计时。
请指教。

楼主:
知道原因了,在set命令的时候,我只设置了部分值(只设置了小时、分钟等),没有设置完全。需要将年份、星期等所有的7个值全部设置命令才可以生效。

网友C: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99653

楼主:
to:lesing

这个先前就看过了,主要原因还是没设置完全所有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