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通讯口可不可以再扩展一个

楼主(2007-08-12):
我用的是S7-300的314IFM MC型的CPU,它只有一个通讯口,我用它与触摸屏通讯。但是我又想用一个口来监示PLC的内部程序。我还能增加一个通讯口吗

网友A:
加一个扩展口..或模块

楼主:
怎么加扩展口,最好是便宜点的。
自己能做吗

网友A:
你买一个扩度模块应该带接口..自已找资料看下吧

网友B:
不用加的
你把两个带编程口的总路线插头连起来.调试的时候把编程器插在MPI口上的那个总路线插头,HMI的插到另一个插头上就可以了

网友C:
    liu xianghou:说的正点。

网友D:
TO liu xianghou:
你把两个带编程口的总路线插头连起来 ,是不是就是并起来呢?难道要把线拨开?

网友E:
用西门子得网络连接头

网友B:
是的,是西门子的那种前面是公的白面是母的那种就可以了,不用剥线的.

网友D:
TO liu xianghou:
你让我看的BA1000和BB1000我没见过实物,BA1000只有一个接口啊,BB1000只是多了一个编程接口,通讯的好象只有一个口。

不会,学习!

网友:
买一个带编程口的总线接头即可

网友B:
那么做肯定是可以的。我已经都那么用了好长时间了。要不我给你发张照片?

网友D:
呵呵,你只要告诉我,除了编程接口,是不是还有2个口就可以了呀。

网友D:
今天找了一个立体图,原来是只有一个口,好象需要接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