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增加系统总线上的驱动能力(双向驱动)

楼主(2007-08-12):
采用C51单片机+18B20做的测温系统。需要增加系统总线上的驱动能力(双向驱动)

有个朋友说可以参照74LS245内部结构或者uln2003的内部结构,直接用晶体管来搭板子放到总线上。不知道能否行的通。74LS245是8口的双向驱动,在18B20线上只需要一个双向口线。而且方向需要单片机来控制。我需要的是不需要单片机控制的一个口线的驱动板直接挂到线上,起到放大信号的作用。(我是个业余班子,很多东东都不会^_^)

希望强人不吝赐教!谢谢!我的QQ7264463 华安小书僮

网友A:
总线扩展有多种形式,例如:
单向: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74LS244
双向:八双向三态门74LS245
oc门:高电压大电流达林顿阵列uln2003/uln2803
锁存:八D型触发器74LS273
不知你是那种方式最合适?

网友A:
下面的图和文供参考: http://www.ednchina.com/Upload/Blog/2007/5/11/6bdc5826-40de-415d-9eda-5dc05547bf02.pdf

网友A:
请搜"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 的原理与应用"

楼主:
谢谢亦云人云的热心与支持!
双向:八双向三态门74LS245
我个人认为很适合。
我在一根线上挂了120个18B20。采用外部供电方式。在试验中挂15个测温很正常,但是挂多了就发现系统很不文的。网上说需要增加驱动总线,我的想法是每15个18B20连接一个245,然后再用一根总线把8个245连接起来。
问题是增加了245的个数就增加了系统的负担。且我们只需要一个口线。我想能不能直接用晶体管搭出一个口线的驱动电路应用在线上。

我也查过uln2003的相关资料,它就是几个达林顿阵列,但是在现实电路中我没尝试过通过uln2003来驱动总线电路。如果能行的。我的系统也只需要一个口线。那能不能也用晶体管搭咧?

可能内容/ 问题多了。呵呵。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请多关照!

楼主:
74LS245内部是达林顿管吧。直接用晶体管搭以后口子是不是很有难度丫(不需要单片机控制双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