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双通信口进行Modbus通信口问题

楼主(2007-08-12):
最近需用10台S7-200CUP224XPCN进行Modbus通信(S7-200为从站,上位机作主站),但使用中发现CPU PORT 0可以正常通信,但PORT 1却不能通信,仔细查看了S7-200系统手册没有发现怎样对PORT 1进行Modbus从站初始化的操作,请问大家,怎样也使CUP上的PORT 1也能进行Modbus通信。

网友A:
用V4.0 sp5试试

网友B:
那是你在用自由口通讯定义了用端口0.如果用SM130,其他相关的也都要过来.就可以用1口了

楼主:
调用SP5里的modbus库默认是给PORT 0初始化的,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另外还要给SM130定义相应设置,然后再次调用modbus库的初始化程序?

网友B:
对头。SM130,smb186^smb194定义相应设置.同时还要注意
xmt ,vbxx ,1 接受也是一样的要选择端口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