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的整定值跟主电路导线截面大小有关吗?

楼主(2007-08-12):
众所周知,热继电器通常用来对电动机实行热保护。为了能有效的对电机实行热保护,其整定值一般为电动机额定工作电流的1.2倍。但是,如果把电机主电路导线截面加大:比如一台7.5KW的电机,主电路一般选用2.5平方的铜导线就够,如果把主电路导线加大至4平方或6平方,热继电器的整定值是不是也要跟着改变呢?

网友A:
不用,无关

网友B:
我想也没有这个必要吧。

网友C:
不用.其整定值一般为电动机额定工作电流的1.2倍。不管线路

网友D:
热继电器通常用来对电动机实行热保护,与主电路导线无关

网友E:
整定值之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有关
而主电路导线的选定是看他所带的负荷情况决定
而整定值与导线无关

网友F:
有关
热继电器说明书都有要求,在什么电流段用多粗的线
线细热继电器容易提前跳闸
线过粗容易延迟跳闸

网友G:
热继电器是保护电机用的,当然要考虑电机了。

网友H:
下面引用由心力在 2007-8-12 21:40:00 发表的内容:
  有关
热继电器说明书都有要求,在什么电流段用多粗的线
线细热继电器容易提前跳闸
线过粗容易延迟…
--------------------------------------------------------------------------------------------

同意!导线也会传热,越细产生的热量越大

网友I:
导线的长期安全载流量超过其负载电流,那么热继电器的整定与导线的截面还有关系吗?没听说热继电器整定还要考虑导线的。注意整定在1.2有点大,一般负载应在1.05。

网友J:
在蒙古国遇到这样的情况; 10KV高压线路过长,负载能力差,低压380V在负载大时迅速下降,热继电器易动作,必须调节在1.2倍以上.

网友K:
   导线的长期安全载流量超过其负载电流,那么热继电器的整定与导线的截面还有关系吗?没听说热继电器整定还要考虑导线的。注意整定在1.2有点大,一般负载应在1.05。

同意李工的,1.2有点偏大了

网友I:
热继电器动作说明过电流了,调高整定电流,热继电器不动,难道让电机烧吗?

网友L:
对  说明书上也有这样的要求!

网友M:
  学习了 , 说明书上的要求用2.5的,4或6的好安装么,导线的截面会影响流过导线的电流么,前提在不超过导线允许载流时.

网友N:
    哈哈!一般是用1.05Ie 的么?哎呀!我一个同事告诉我说是0.5倍Ie 的1.05倍,其实也就是Ie的0.6倍!看来他真的是记错了哦!
   谢谢  李纯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