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低速同步直流电机

楼主(2007-08-12):
永磁低速同步直流电机,出线是4根,其中2组分别是通的!请各位不吝多多指教,如何接线,接线图

网友A:
一般是黄色和白色的并起来作公共端,另外两条之间并上RC电路,取其任意一条和公共端再接上电源即可,若要反转则公共端和另一条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