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槽风机的问题

楼主(2007-08-12):
斜槽风机因选型小的原因,长期工作在满载清况下,每次电机烧毁时都将接触器,热继同步烧毁,现想分析其原因;首先接触器,热继是正品大厂的,容量足够,热继整定正确.我认为是空开选型过大造成,电机绕组在过热烧毁过程中电流急剧增大,热继来不几动作,以致电流急剧增大将绕组线烧断,同时将接触器触头粘联,热继损坏,而空开不动作,因其选型大未达到动作值.

网友A(2008-03-26):
我觉得空气开关不一定是取到过电流保护的作用,而是做为短路保护,热继电器应该是起过载保护的啊!你应该把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重新整定(用钳形电流表测量运行中的电流,再整定)

楼主:
 斜槽风机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不大,现考虑是电机出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