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量信号处理问题?

楼主(2007-08-12):
    现在想对所有数字量输入口的开关量,进行处理后,存储到DB块中,供其它程序块和上位机使用,因为以前都是直接用,没做过,不会.对了,我用的是S7-300PLC.
    请各位老师指导一下,怎么做(编程)或思路?
    谢谢!

网友A:
处理完了就输出到DB里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