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485做简单中继()

楼主(2007-08-12):
我用C51+18B20做了个测温系统.由于在一条线上挂的18B20太多.总线驱动能力不够,需要中继信号.(双向通信)
求助强人的支持!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
也有的朋友建议用74LS245直接增加驱动总线能力,或者直接用晶体管搭板子来增加总线驱动能力...

网友A:
我司研发制造销售接口转换器(232-422/485,USB-单/多口232/485,75欧-120欧,光纤-232/485等)、串口通信(RS485中继器/集线器、2-256多串口卡,1-32口串口TCPIP联网服务器等)、网络接入(G.703-V.35/10BASE-T协议及以太网桥等)、光纤系列(收发器\光端机\光纤MODEM等)、信号电源防雷器/光电隔离器。
www.szjara.com
0755-81321588  13922831088
jennyfang@szjara.com
QQ:350223812

网友B:
我公司长期 做串口服务联网,串口中继器,RS232/422/485转换器,PCI 232/422/485串口卡,ISA 232/422/485串口卡,及工控机,

 要的请联系:
     0371--63551331

    详细质料可以查看网站   http://www.zzhtkj.com.cn
   及电话咨询

网友C(2008-08-28):
18B20采用DALASS的单线总线协议,和485不是一回事情的。

网友D(2011-06-22):
波士RS-485集线器系列
HUB4485G 1路RS-485拖4口RS-485光隔集线器 隔离5V供电
HUB8485G 光隔RS-485/232转8路RS-485集线转换器(新!世界最小!) 隔离5V供电
波士RS-485/422中继器系列
BS485A RS-485无源光电隔离器 无需供电!
YG485A RS-485光隔中继器(原YG485C) 隔离5V供电
YG485TA RS-485光隔中继器 5V供电
YG485HA RS-485超高速光隔中继器500Kbps! 5V供电
YG422C RS-422光隔中继器 隔离5V供电
YG422TC RS-422光隔中继器 5V供电
Y485TC RS-485/RS-422中继器 5V供电
EH485C RS-485/422驱动增强器(驱动增加2倍) 5V供电

详细参数请到   www.232485.com   查看。

网友E(2011-11-10):
我公司是专业从事单片机、ARM、DSP等嵌入式专用工业控制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你提到的问题信号转接器即可,联系人:杨工 QQ:534419821 EMIAL:534419821@QQ.COM 电话:0731-84826079 /13874842294

网友F(2016-03-29):
强力推荐:232转485  485中继器集线器  18653195832    淘宝店如下 232485.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