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AB PLC5/20 通讯问题

楼主(2007-08-12):
有一旧设备,用的是AB的5/20系列PLC,用rg5和relinx从channel 0不能上载程序,使用的driver是AB_DF1-1,而同样的条件在别的5/20上可以连接上,不过旧的设备上程序的channel0 是设置成User(ASCII),不是System(Point-To-Point),请问如果这样我需要用什么来和PLC连接?

网友A:
原系统使用df1的做通讯吗/

网友B(2008-12-26):
我也遇到同样情况,不能连接

网友C:
有可能的,它的端口是可以定义的啊,如果不定义成其它的,那么你就连不上了啊

网友D(2009-02-02):
端口重新定义,另外是SLC500 5/02,不是5/20

网友D:
还有是RSLogix500,不是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