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管为什么发烫的厉害?

楼主(2007-08-12):
对于电工,我是一个门外汉,所以特此在这向各位高手请教,我的电动车电瓶是24V的,本来没有保险管,自己加了一个,连接15A的保险管,烧了,于是换了个20A的,正常,但是骑一会发现保险管非常烫手,把安装保险管周围的塑料都融化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如果不安装保险管,如何防止短路用来保护电瓶以及电动自行车的电路呢?

另外我想加装个刹车灯,用串连的两个发光二极管(每个1.8V)做灯,那么在二极管两边的电路上应该串多大的电阻呢?电瓶输出24V的电压。 更新问题: 8月14日下午买了个断路器,型号为DZ47-60/1P c20 ,回来拆开包装纸后用电瓶正负极直接短路空开,结果发出很大火花,空开还是没有跳闸,是空开买大了,还是交流的空开不能用于直流?

网友A:
保险管管座质量太差,建议用DZ47-60/1P断路器 也就8元左右
脱扣电流用15A左右

24V-2*1.8V=20V
电流取20mA 电阻1K欧姆

1个发光二极管是不是亮度太低?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热心人对我这个门外汉的帮助

保险管座质量差是不是因为保险管座金属电阻太大,导致发热?
你说的断路器是不是就是人们常说的空开啊?那种交流用的空开能用在直流上吗?如能能用,以前用15A的保险管稍微一加速就烧了,断路器用15A,会不会总跳?

昨天已经安装上了刹车灯了,串了3个高亮的发光二极管,一个1。5K的电阻,之后测了每个二极管的电压在1。9v左右,通过的电流在13ma左右,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装在灯罩里面还不错。就是电阻有点发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B:
不是空开!

楼主:
楼上老师就不能详细点啊,我是计算机专业的,对电工学只停留在初中的物理水平。

网友C:
就用白色的小空开就可以了,主要是防止短路可用20A的,电阻发热用大一点功率的电阻

网友D:
首先应先了解电瓶车在充足电使用时,调整到最高车速时,电瓶输出电流是多少(这时选用保险丝大小的依据)?可以看说明书(如没有该参数,可询问厂家)再作决定。保险丝的规格的选用,最小值应该是在最高车速时电流的1.5~2倍。保险丝是靠熔断芯线切断电源的,其熔点在几百度以上,在回路电流比较大的情况下保险丝即使工作在正常情况下“芯丝”温度在150摄氏丝毫也不奇怪,因为它的熔断是靠温度的如果熔丝选得小,处于临界状态稍前一点此时保险丝虽然还没有熔断但温度会很高,塑壳烧熔变形就很好理解了。按你上面情况15A要烧,20A熔丝管太烫,你是为了防止短路而设可选用30A完全没有问题,如果24V正负极短路30A熔丝一样要烧掉。

网友D:
心力先生提议选用“DZ47”系列的单极断路器(空开)是一个不错的注意,只要车上有合适的安装地方,维护起来比保险丝方便多了(跳开的话扳回去就是了)。但根据你说:换上15A保险丝也要烧断的情况来看断路器的脱扣电流值应选择在“25A”比较合适(如果在使用中有1/3情况要跳断路器,那说明脱扣电流还是选小了)

网友E:
用德力西的DZ47-63型1P的,C20就行了!就是空开!

网友F:
用断路器效果很好

网友A:
DZ47断路器在部分电摩见过,比较好

网友G:
流过的电流太大发热造成的,我的电驴后来就改成20的断路器就好了

楼主:
断路器如果安装,就裸露在外面了,怕被雨淋到,有防水的断路器么?保险管有30A的吗?我去电子市场,他们那最大就20A的啊。
保险管用20A的不会烧,15A的会烧,说明电流在15-20A之间,那如果用20A的断路器,最高电流只要不超过19A是不是也不会跳闸?

网友H:
20A的保险管不会烧,那就选用20A的断路器。不要裸装在外面,选一个可以装得下的位置。

网友A:
并非20A保险管太小,而是保险管散热不好
5*20 6*25 保险管最大电流都不大

DZ47断路器安装在车座下面,防水效果还可以

楼主:
更新问题:
8月14日下午买了个断路器,型号为DZ47-60/1P c20 ,回来拆开包装纸后用电瓶正负极直接短路空开,结果发出很大火花,空开还是没有跳闸,是空开买大了,还是交流的空开不能用于直流?

网友I:
保险座接触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