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Inovance)变频器
汇川MD320 0.75KW变频器频率下降与变频器温度有没有关系?

楼主(2007-08-12):
大家好,我公司有一个汇川MD320 0.75KW 变频器在运行当中几次频会下降,过十几秒钟自已又好了,经检查变频器风扇坏了,其它的都是好的,变频器没有报故障,运行指令也有,会不会与变频器的温度有关系.

网友A:
大哥,发帖要注意影响。我是汇川的。我们MD32O 0.75的机器没有风扇。

网友A:
如果真是汇川的,请确认具体型号。

楼主:
变频器阿Q 你好,在发贴之前我先向你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变频器是根设备厂家配套过来的,用的是一个0.75KW的电机,可能是我太大意没有看型号,(可能用的是1.5KW,明天确认一下).但下面有个风扇的确是不转,变频器温度很高.
但你一句发帖要注意影响,听起来人真的很不舒服,首先我并没有说你们汇川的变频器质量不好,而是有故障发上来大家讨论一下,开论坛就是给大家一个平台学习交流的.一个品牌的变频难道就不会坏吗?在这之前我一直都认为汇川的变频器很好用,功能也很齐全,在论坛中我还提到过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84696.希望你以后说话注意点!

楼主:
刚才我检查过了是MD320T0.7G 是0.75KW 并不是你说的MD32O 0.75的机器没有风扇,??????????????????????????????????????????????????

网友B:
偶然看到,偶发鄙见:不要一听到自己不入耳的话,就“嗷....”地一声,平心静气地听听再说,是不是以前的老型号?或者真的是自己的疏忽?何况楼主也没说什么,仅仅是请求解决问题而已

网友C:
您好!按常理风扇坏了应该不会直接影响到运行频率的变化,汇川的机器在温度变化时会自动调节载波频率而不会影响到运行频率;
如果风扇坏了不动作(堵转),相当加大了开关电源的负载,长时间工作有可能影响开关电源,由于电源不正常则有可能造成其他方面的问题,如影响命令源等;
请问您设备上用的命令源和频率源是什么方式控制的,您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是否需要厂家的服务,请随时联系汇川0755-29619910.

网友A:
说声对不起。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变频器频率源不是变频器自供,是由联动板供电的,今天上午故障出现了几次,后来我拿电风扇吹变频器故障就没有了。昨天我就巳联系汇川了,风扇明天就到了。

网友D(2010-03-16):
无锡键立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维修国内外各品牌变频器。联系人:吴先生,联系电话:13861817772。
QQ:39308116
E-mail:wuxianchu_163@163.com

网友E(2011-10-30):
不管什么牌子的变频器没维护好,不正当操作再好的也不经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大哥,发帖要注意影响。我是汇川的。我们MD32O 0.75的机器没有风扇。
阿Q是晋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