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RS 通讯程序求助

楼主(2007-08-12):
LD M8000
RS D200 K8 D300 K12
LD M8000
MOV H2 D200
MOV H6 D201
MOV H1 D202
MOV H4 D203
MOV D250 D204
MOV D251 D205
MOV D252 D206
MOV H1 D254
WXOR D254 D250 D255
WXOR D255 D251 D256
WXOR D256 D252 D253
MOV D253 D207

楼主:
请高手详解,通讯采用丹佛斯VLT2800变频器

网友A:
参照丹佛斯VLT2800变频器说明书上的通讯部分,再结合指令就不难理解了.

网友B:
LD M8000---常通标志
RS D200 K8 D300 K12----串行通信指令,
LD M8000---常通标志
MOV H2 D200---将数值2的16进制传到D200中
.
.
.
WXOR D254 D250 D255---将D254和D250中的数据进行"逻辑异或"运算,结果存到D255中
.
.
.
MOV D253 D207---将D253中的数据传到D207中

网友C:
LRC校验有问题,协议格式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