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的地线和零线能不能共用

楼主(2007-08-12):
  如果安装一个备用发电机,三相装一个转换刀闸,零线有没有必要也安一个转换刀闸?谢谢!

网友A:
没有必要

网友B:
不必,直接连接更安全

网友C:
影响市电线路安全,地线有必要也安一个转换刀闸。

网友C:
三相不平衡。

网友D:
一定要装开关.

网友E:
零线不许装开关和熔断器,这是安全规程规定的.

网友F:
零线和地线严禁断开,你说要不要

网友G:
零线不许装开关和熔断器这是对照明电路.

网友H:
不能共用.

网友E:
在安全规程都不明了的情况下最好别做电气工作,危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