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的原理

楼主(2007-08-12):
柴油发电机是提高柴油机的转速达到同步发电机的转速(转速与电压,频率)是成比例关系的,那么请问火力发电(蒸汽轮机) 水力发电  风力发电又是怎么稳定发电机的转速的呢?????

楼主:
袁涛1985222:我也在关注和等待中可就是没人回话呀!!!!

网友A:
整流-转换-交流/非要达到同步转速,哪不是还要加装刹车(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加装加速器 欢迎加入电工QQ群:27218949

网友B:
只有风力发电机的转速是不能稳定的,其它发电机是要与电网严格同步的。风力发电机经交-直-交变换并网的。

楼主:
TO WW2: 首先表示感谢,你说的是发电机--整流装置--转换成交流风力发电机组使用加速器来达到同步转速,对吧。

网友A:
不是这样的朋友/如果是真流发电机的话,就是直接转换成50HZ交流电/如果是交流发电机的话,就是交流-转换直流-50HZ交流电,就是到用户了

网友A:
忘了说,水利发电一般是用同步机的

楼主:
 李纯绪: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4 21:18:00
    只有风力发电机的转速是不能稳定的,其它发电机是要与电网严格同步的。风力发电机经交-直-交变换并网的。

有点不明白除风力发电外如果其它方式发电机组如果达不到同步转速又如何解决呢

楼主:
谢谢WW2了,明白了也就是说交流发电机所往电网输送电的过程是和变频器的原理相似的。而直流发电机也就是需要一个逆变的过程。
  也不知此理解对不对。

网友C:
其他形式的发电机(火力,水力)好像都有专门的调节装置,应该是自动的,频率稳定到50(+0.3-0.3)Hz,其他就不清楚了,至于怎么调节,我也不知道

楼主:
不好意思还有一个问题:用电设备(电动机.照明及其它设备)所需要电压的频率正常正负偏差多少为合适????

网友B:
达不到同步转速,也就不能使交流电的波形同步,这样发电机之间将产生环流,使电网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