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一拖多详细电路图

楼主(2007-08-12):
有谁知道  帮小弟一把

楼主:
软启动是施奈德的  ATV48  55KW的  五台风机不会同时启动最大37KW

楼主:
是先断开主接触器  还是先接通旁路接触器啊

网友A:
ATS48 吧  看施耐德的样本上有类似的说明的

网友B:
自助资料库有

楼主:
 ATS48  对 就是这种  转换时是不是应该先断开软启动下边的接触器啊

网友C:
看施耐德的样本上有类似的说明的

楼主:
谁用过  直接说说实际接法啊!

网友D:
你可以上变频调速的版块上去请教这个问题,那儿有施耐德的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