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主泵怎么会无故启动?

楼主(2007-08-12):
消防主泵怎么会无故启动?

今天早上发现消防房里的一台主泵在运转?(打的是闷泵)进去后发现室温很高,厂区也没异常,
看主泵电气柜上的显示屏在报警,查看后也没什么异常。

头晕啊! 大家一起来想想办法!?

楼主:
如电压低 主泵会自己启动吗?

网友A:
启动消防泵的条件很多,如消防管道有水流过(喷淋系统)等
也可能是干扰

楼主:
一般漏水还有两台稳压泵可以増压的,但是主泵启动应该要有很大的压力.

网友B:
这跟流量有关

网友C:
空压机有没有停?

网友D:
运程按钮

网友E:
不会有无缘无故的启动的

网友F:
消防设备是否已联动

网友G:
请把情况先介绍清楚吧!是否先上水塔?是否自动控控?在什么情况下电机需要启动?用什么做传感器?别人是根据你介绍的各方面情况
(越详细越好)来加以分析的,不能凭空想象。有图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