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捷豹螺杆空压机原理

楼主(2007-08-12):
 有台空压机里面有两台工作马达:分主机和从机,实现联动,设定工作压力是0.6-0.7Ma.按常理是工作一台,当压力低时自动启动另外一台实现联动.但有一点不明白:主机设定联动压力为:压力下限0.62Ma 上限0.68Ma.从机:压力下限2.00Ma  上限也是2.00Ma这是厂家过来调试设定的.为什么设定的不一样了?请教各位高手,谢了!

网友A(2007-12-25):
电话告诉我 0769-89045485 刘生

网友B(2008-11-26):
1.空压机
http://www.51kyj.com空压机
http://www.dingsheng-sh.com/gsjj.htm空压机
http://www.sh-atlas.com/空压机
http://www.dingsheng-sh.com空压机
http://www.deiba.com.cn空压机
http://www.sh-atlas.cn/kyjby.html 空压机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kyjbywx.htm空压机

2.空气压缩机
http://www.dingsheng-sh.com/gsjj.htm 空气压缩机
http://www.sh-atlas.com/空气压缩机
http://www.51kyj.com/空气压缩机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kongqiyasuoji.htm空气压缩机

3.螺杆式空压机
http://www.dingsheng-sh.com/lg.htm螺杆式空压机
http://www.sh-atlas.com/螺杆式空压机
http://www.51kyj.com螺杆式空压机

4.空压机配件
www.sh-atlas.cn/fskyjpj.html空压机配件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kyjpeijian.htm空压机配件

5.英格索兰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yinggesuolan.htm 英格索兰
http://www.sh-atlas.com/news/news_1279.htm英格索兰
http://www.51kyj.com

6.英格索兰空压机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yinggesuolan.htm英格索兰空压机
http://www.51kyj.com/products/336.html英格索兰空压机
http://www.sh-atlas.com/news/news_1279.html 英格索兰空压机

7.阿特拉斯
http://www.sh-atlas.cn/atlskypj.html 阿特拉斯
http://www.dingsheng-sh.com/阿特拉斯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atelasi.htm 阿特拉斯
http://www.sh-atlas.cn/atlskyj.html阿特拉斯

8.阿特拉斯空压机
http://www.dingsheng-sh.com特拉斯空压机
http://www.sh-atlas.cn/atlskypj.html 特拉斯空压机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atelasi.htm特拉斯空压机

9.寿力空压机
http://www.51kyj.com/products/515.html寿力空压机

10.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shoulikyj.htm寿力
http://www.51kyj.com/products/515.html寿力

11.http://www.dingsheng-sh.com/博莱特空压机
http://www.dingsheng-sh.com/gsjj.htm 博莱特空压机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bolaitekyj.htm 博莱特空压机

12.http://www.sh-atlas.cn/kyjby.html 空压机保养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kyjbywx.htm空压机保养
http://www.51kyj.com/Html/xxnews/20088/864.html 空压机保养

13.http://www.sh-atlas.cn/kyjwx.html 空压机维修

14.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kangpuaikyj.htm康普艾
http://www.sh-atlas.com/news/news_1283.html 康普艾

16.http://www.sh-atlas.com/news/news_1283.html康普艾空压机

17.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kaishankyj.htm开山空压机
http://www.sh-atlas.com/news/news_1283.html开山空压机

18.http://www.deiba.com.cn复盛空压机
http://www.deiba.com.cn/company.htm复盛空压机
http://www.deiba.com.cn/product.asp复盛空压机

19.http://www.deiba.com.cn/fslg.htm复盛螺杆空压机

20.http://www.51kyj.com/products/1.html 螺杆空压机

21.http://www.51kyj.com/products/20.html 螺杆空气压缩机

22.http://www.51kyj.com/products/5.html 阿特拉斯空压机

23.http://www.51kyj.com/products/187.html 中国空压机

24.http://www.51kyj.com/products/455.html 空压机

25.http://www.51kyj.com/products/537.html 空压机网

26.http://www.51kyj.com/products/538.html 中国空压机网

23.http://www.51kyj.com/products/187.html 中国空压机

24.http://www.51kyj.com/products/455.html 空压机

25.http://www.51kyj.com/products/537.html 空压机网

26.http://www.51kyj.com/products/538.html 中国空压机网

27.http://www.sh-atlaskpk.cn/阿特拉斯科普柯

网友B:
1.空压机
http://www.51kyj.com空压机
http://www.dingsheng-sh.com/gsjj.htm空压机
http://www.sh-atlas.com/空压机
http://www.dingsheng-sh.com空压机
http://www.deiba.com.cn空压机
http://www.sh-atlas.cn/kyjby.html 空压机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kyjbywx.htm空压机

2.空气压缩机
http://www.dingsheng-sh.com/gsjj.htm 空气压缩机
http://www.sh-atlas.com/空气压缩机
http://www.51kyj.com/空气压缩机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kongqiyasuoji.htm空气压缩机

3.螺杆式空压机
http://www.dingsheng-sh.com/lg.htm螺杆式空压机
http://www.sh-atlas.com/螺杆式空压机
http://www.51kyj.com螺杆式空压机

4.空压机配件
http://www.sh-atlas.cn/fskyjpj.html空压机配件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kyjpeijian.htm空压机配件

5.英格索兰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yinggesuolan.htm 英格索兰
http://www.sh-atlas.com/news/news_1279.htm英格索兰
http://www.51kyj.com

6.英格索兰空压机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yinggesuolan.htm英格索兰空压机
http://www.51kyj.com/products/336.html英格索兰空压机
http://www.sh-atlas.com/news/news_1279.html 英格索兰空压机

7.阿特拉斯
http://www.sh-atlas.cn/atlskypj.html 阿特拉斯
http://www.dingsheng-sh.com/阿特拉斯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atelasi.htm 阿特拉斯
http://www.sh-atlas.cn/atlskyj.html阿特拉斯

8.阿特拉斯空压机
http://www.dingsheng-sh.com特拉斯空压机
http://www.sh-atlas.cn/atlskypj.html 特拉斯空压机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atelasi.htm特拉斯空压机

9.寿力空压机
http://www.51kyj.com/products/515.html寿力空压机

10.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shoulikyj.htm寿力
http://www.51kyj.com/products/515.html寿力

11.http://www.dingsheng-sh.com/博莱特空压机
http://www.dingsheng-sh.com/gsjj.htm 博莱特空压机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bolaitekyj.htm 博莱特空压机

12.http://www.sh-atlas.cn/kyjby.html 空压机保养
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kyjbywx.htm空压机保养
http://www.51kyj.com/Html/xxnews/20088/864.html 空压机保养

13.http://www.sh-atlas.cn/kyjwx.html 空压机维修

14.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kangpuaikyj.htm康普艾
http://www.sh-atlas.com/news/news_1283.html 康普艾

16.http://www.sh-atlas.com/news/news_1283.html康普艾空压机

17.http://www.sh-compressor.com/kyj/kaishankyj.htm开山空压机
http://www.sh-atlas.com/news/news_1283.html开山空压机

18.http://www.deiba.com.cn复盛空压机
http://www.deiba.com.cn/company.htm复盛空压机
http://www.deiba.com.cn/product.asp复盛空压机

19.http://www.deiba.com.cn/fslg.htm复盛螺杆空压机

20.http://www.51kyj.com/products/1.html 螺杆空压机

21.http://www.51kyj.com/products/20.html 螺杆空气压缩机

22.http://www.51kyj.com/products/5.html 阿特拉斯空压机

23.http://www.51kyj.com/products/187.html 中国空压机

24.http://www.51kyj.com/products/455.html 空压机

25.http://www.51kyj.com/products/537.html 空压机网

26.http://www.51kyj.com/products/538.html 中国空压机网

23.http://www.51kyj.com/products/187.html 中国空压机

24.http://www.51kyj.com/products/455.html 空压机

25.http://www.51kyj.com/products/537.html 空压机网

26.http://www.51kyj.com/products/538.html 中国空压机网

27.http://www.sh-atlaskpk.cn/阿特拉斯科普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