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普通水表做压缩空气的计量仪表?

楼主(2007-08-12):
我公司有1台75KW空压机,同时对公司内部2个分公司供0.8MPa的压缩空气。
因2个分厂对电费分摊不均而有意见。计划安装气量表
但咨询网上多家都是价格过高。考虑是公司内部计量,精度不是太高,考虑用水表代替(煤气/液化气表耐压太低,仅20KPa)
不知道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
本产品符合GB/T778《冷水水表》标准
            一、用途
            LXLC型可拆式水平螺翼水表用于计量流经管道内的自来水总量,不能计量热水污水以及有腐蚀性的液体。LXLC-50C~200C
            可拆式水平螺翼水表,又称“民用水表”适用于管道内含有泥砂的水(如地下水)的计量。
            二、特点
            1.采用可拆式结构,水表不必从管道上拆下,只需松开上法兰盘螺栓,即可在现场取出和更换机芯。
            2.流线型的导向整流装置和叶轮符合水力学原理从而改善并提高了水表计量精度及其稳定性。
            3.测量机芯通用性好,方便用户维修。
            4.水表误差调节装置采用外调节器式结构。该系列产品实现了测量机芯与高速装置的一体化,现场更换时无需重新标定。
            5.采用了双磁钢联接方式,传动阻力小,运转灵敏可靠。
            6.流通能力大,压力损失小。
            7.LXLC-50C~200C农用水选项用高耐磨材料和合理的叶轮计量机构结构,大大提高了水表的耐磨性,具有较高的使用寿命。
             三、技术指标
            1.使用温度:0~50℃
            2.公称压力:1.0MPa
            3.压力损失:≤0.03MPa
            4.示值误差:
            从包括最小流量至不包括分界流量的低区:±5%
            从包括分界流量至包括过载流量的高区: ±2%
 不知道是否可行,塑料蜗轮是否容易磨损

网友A:
用插入式涡轮流量变送器应该可以

楼主:
插入式涡轮流量变送器价格要5000,水表便宜
可就是会不会泄漏,水容易密封,空气不容易
再就是水有润滑专用,空气没有。不知道里面是什么轴承

网友B:
如果精度不高,经过密度换算,可能行。

楼主:
会不会漏气

网友C:
可以有读数,但读书没意义。都要你这么聪明,还分气体和液体流量计干吗啊?

楼主:
我们内部考核用,不需要太高的精度
1个普通的流量计5000,进口的2W,没有使用价值

不行就用带磁传动

网友C:
“不需要太高的精度”?这句话明显有问题,你要说不需要精度,那就好办了!内部核算也要沾边吧?

楼主:
原先电费三个分公司平均分配,个别分厂有意见
肉烂在锅里 对老板都一样
只不过准备把空压机电费分配更合理

网友C:
关键看你出气量了,选择适合的流量计,价格未必高多少,而且保证好用。几个老板很容易接受的

网友D:
你只看用户的比例,所以水表即便不准也能用.

楼主:
就是
误差10%也关系不大

网友E:
你试一下先吃这个螃蟹嘛 。有经验了再和我们分享啰。

楼主:
正在做试验

网友C:
兄弟你的误差根本无法预测的。试验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