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28变频器OPF故障是怎么回事啊?请各位多多指教

楼主(2007-08-12):
施耐德ATV28变频器OPF故障是怎么回事啊?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缺相,参数里可以关的

网友B:
    是缺相,根据我的经验是真的缺相,ATV28变频器OPF这个故障我修的多了,应当是稳压管ZD13,ZD14击穿短路引起输出封锁,导致OPF缺相故障,如果启动后量P端对U,V,W的直流电压为0,N端对U,V,W的直流电压为540多伏,这肯定是稳压管ZD13,ZD14击穿短路引起输出封锁了,你可以测试一下,有不明白可以问我,杭州,裘工13958171658,ZD13,ZD14为8VR的稳压管

网友B:
ZD13,ZD14为8V的稳压管

网友C:
它用的是配套的电机  你可以把它的 电机检测这项给关掉 有利于维修

网友D:
路小姐:
查出OPF的故障原因了吗?最好将最新情况告诉大家一下嘛!!

网友B:
 路小姐:你的变频器好了吗

楼主:
裘工 你好!我们是施耐德ATV28 ——7.5千瓦的,板子上怎么找不到你所说的ZD13,ZD14稳压管啊,能不能再指点指点啊!!!

网友E:
我有台ATV28-4.0KW机器启动后量P端对U,V,W的直流电压为540v,N端对U,V,W的直流电压为0v伏,驱动上的稳压管都测过是好的?问题在哪??????

网友B:
 路小姐;驱动电路所有的稳压电管都查一下,好吗

网友F:
路小姐,这种情况应该是缺相,你可以在参数调整里面将缺相保护改为关闭,如果设备正常运行了,那就说明变频器本身没问题.如果还是不行,那就应该检查变频的稳压管了!

网友B:
TO  cll9771:你的机启动后量P端对U,V,W的直流电压为540v,N端对U,V,W的直流电压为0v伏,驱动上的稳压管都测过是好的,你确定吗?哪你查一下TLP250,反正也是驱动电路的问题

楼主:
TO: 远海渔夫。我没有说明书,缺相保护的参数怎么改?谢谢!

网友B:
TO路小姐:28,38,58都差不多啊,你到故障菜单中把OPL,由是YES,改为NO按INT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B:
TO路小姐:我估计你的变频器是有问题的,驱动电路所有的稳压管都查一下,

楼主:
TO:裘工您好!我调过以后好像好啦!谢谢您!如有问题请您多多指教!

网友B:
好的啊,没问题的,网上有好多高手,你要多加学习,有什么问题尽管打我电话,好吗

楼主:
好呀!谢谢您们的反指点

楼主:
哈哈!多打了一个“反”字,谢谢您们的指点!!!!!!

网友G(2008-08-14):
你们好:我有台Altivar28变频器解不开密码,请各位师傅帮,先谢了

网友H(2008-11-04):
引用 网友B:
是缺相,根据我的经验是真的缺相,ATV28变频器OPF这个故障我修的多了,应当是稳压管ZD13,ZD14击穿短路引起输出封锁,导致OPF缺相故障,如果启动后量P端对U,V,W的直流电压为0,N端对U,V,W的直流电压为540多伏,这肯定是稳压管ZD13,ZD14击穿短路引起输出封锁了,你可以测试一下,有不明白可以问我,杭州,裘工13958171658,ZD13,ZD14为8VR的稳压管

ZD14这个管子应该是zc823吧.代码是:J2?变容二极管.

我的Q:36203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