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次谐波的防治

楼主(2007-08-12):
  我公司是一家皮革公司.因生产设备都是变频器高次谐波很厉害.我们的无功补偿电容很容易坏.使我们的功率因数上不去.我想单换电容.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请教各位大虾有无良策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加谐波谐振吸收柜,价格很高  效果好
变频器输入加电抗器,价格适中  效果比较好
电容上端加电抗器,价格便宜  效果一般

网友B:
我们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可以解决此类问题

网友C:
现在变频器产生的谐波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能简单的加电抗器就能解决的.你们的电容无功补偿柜是不是纯电容的补偿,如果是纯电容的,谐波将在被放大,引起电容等器件被损坏.我公司专业治理由变频器产生的功率因数低,谐波量大的补偿装置,我们将会按现场的工况,作出具体的技术方案.需要请联系13801826233,或将工况发我邮箱smg_shen@163.com  我会及时与你沟通.

网友D:
电容器容易坏可能是你选的电容器电压太低,换一种电压高的或换成高质量的如库伯的电容器。

网友E:
应该产生的是6N±1次的谐波.N是变频器的整流方式.

网友E:
电容器可能产生谐波放大,跟电容器本身没有多大关系,主要是由谐波引起的过载!

网友F:
换耐压高一点的就好了.

网友G:
加装隔离变

网友H:
加装电抗器

网友I:
我公司前段时间和你一样的问题,在投入第二路补偿电容时,补偿电流猛增,经常炸补偿电容上面的保险丝.

解决办法:电容上端加电抗器

现在结果:补偿电流基本正常,没有再炸过柜子.

楼主:
TO DKQ:你们公司在哪?我们公司在温州.

楼主:
谢谢各位大吓.我为这问题夜不能寐呀!

网友B:
我们公司在山东

网友J(2007-10-24):
谐波是6N+1次的,可以先监测到产生故障的具体谐波及其含量值再做治理,这样比较有针对性。
我公司有电能质量在线监测仪,可以配合你们检测故障。
----珠海思创电气:邓勇13326698869,0756-3815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