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传感器接线的问题

楼主(2007-08-13):
请教各位师傅三线制的接近开关(NPN)如何改成两线制来接?

网友A:
就三根线。找个24伏电源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俩位的回复,
TO:心力
在蓝色和黑色线中串个电阻作为负极,与棕线一并接入,行吗?

楼主:
可否发一下棕线与黑线间的内部电路.

楼主:
可否发一下棕线与蓝线间的内部电路

网友B:
如果是PNP呢?

网友C:
可能不可以这样直接连,需要看内部电路。

网友D:
农夫电工: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3 12:08:00
非常感谢俩位的回复,
TO:心力
在蓝色和黑色线中串个电阻作为负极,与棕线一并接入,行吗?
不行

网友E:
查查你那接近开关的说明书,、
我们现在用的也是这样的三线的,在接近开关的头部标注着接线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