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6se70变频的功能图

楼主(2007-08-13):
现在正在学习6se70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但是手册上的功能图简直是天书一样,看不懂,希望知道的给指条门路,如何入门学习呀,先谢谢了!

网友A:
根据P100=?,看使用大全上册6_32到6_38,在看各功能图。
例P100=1,看6_33上边就有所需功能图,在到下册仔细看各功能图。

网友B(2007-10-12):
多看两遍手册,记得我当初前后看了不下5遍手册才理解了中间的涵义,许多概念你的先理解了在看功能图就很容易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朋友.

网友C(2009-08-01):
本人初学,要是能用图举个例就好了。谢谢楼上!

网友D:
此为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图,你哪里看不懂?

网友D:
再来个模拟量的,看功能图要多看多琢磨。

网友D:
这个模拟量输入的图解释如下:

x102端子排的15号和16号端子接模拟量输入,然后经过10微妙的硬件滤波,然后经过A/D转换,变成“11bit+sign”的数字量(因为内部只能处理数字信号),p634.1是给第一个模拟量输入滤波事件的参数,(4)指的是默认值为4,p631是输入偏置值的参数,他和前面过来的数据做加减运算,遇到【250.2】,你就得去找功能图250的第二区,关于编码器的功能,看是否为13,又分了两个支路,按此方法一步一步往下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不啰嗦了,还有不明白的地方,请提出来

网友E:
主要是上面的符号看不明白

网友D:
哪个符号?

其他功能图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帖上来切磋

网友F(2009-09-01):
请问把6se70变频器X102的17,18端子设为模拟输入,该怎么设?

网友G:
请教:端子和连接器自由组合的问题

网友H:
多看几遍,能明白,不懂得再问

网友G:
好象明白了点...

请教:面板点动和端子给定只能选一个是吗---不应该是这样.

功能图316 的P443.B(58),??

P443接了58 是点动,接了11是端子???

P430  与  P429  ???

网友G:
问题简单

Y N 的问题

没有答案

晕死

....................

网友I(2009-10-03):
我现有一台6SE70变频器:操作面板上有“手/自动”转换开关;当打到手动时通过电位器控制速度,当打到自动时通过PLC控制。请问都应该设置哪些参数呀。

网友J:
【250.2】里面指的是(1)编码器信号输入(2)普通的模拟量信号输入。。?是吗?还有上下2种方式的P130的值怎么又重复的?

网友G:
是的,

P130 ( 如选择模拟输入) 只能13.14 中选一个

网友K(2009-11-24):
对:6SE70 关于

这个模拟量输入的图解释如下:

x102端子排的15号和16号端子接模拟量输入,然后经过10微妙的硬件滤波,然后经过A/D转换,变成“11bit+sign”的数字量(因为内部只能处理数字信号),p634.1是给第一个模拟量输入滤波事件的参数,(4)指的是默认值为4,p631是输入偏置值的参数,他和前面过来的数据做加减运算,遇到【250.2】,你就得去找功能图250的第二区,关于编码器的功能,看是否为13,又分了两个支路,按此方法一步一步往下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不啰嗦了,还有不明白的地方,请提出来

内容的回复:

请问P564的功能是设定值有效,那是什么设定值呢?速度?
如果P564=255又代表什么呢?
P586=16代表来自外部的故障接入6号端子。什么样的外部故障会传回变频器呢?
P640是接模拟量输出。看使用大全中P640的标号1=148,标号2=22,是什么意思呢?在上面提到的例子P640.1=22,P640.2=148是不是把参数弄反了呢?
请您予以解答,谢谢。

网友D:
P564=255代表励磁时间结束后设定值有效。各种外部故障都可能传回变频器的,取决于你的设计。p640的值是连接量,22就是k0022,代表的是输出电流,k0148是速度/频率实际值,p640的两个标号对应X102的两路模拟量。

网友L:
快晕了!我得找到我的手册,好好研究一下!

然后,再切磋!

网友M(2012-01-10):
记一下,以后学习用呢!

网友N:
理解6SE70参数,功能图是关键。楼主既然已经明白,不过要能从中读懂变频器原理,需要时间,矢量算法是怎样的?慢慢品读吧。

网友O(2012-04-24):
你好,有电子版的吗可否给发一份zcy0562139@163.com

网友P(2014-02-24):
引用 网友D:
这个模拟量输入的图解释如下:x102端子排的15号和1...

 那个250.的2去怎么看它是否为13啊

网友Q(2015-10-05):
乔峰前辈,能否把那个最基本的功能图给讲下,我实在是没有头绪

网友R(2016-05-25):
    其实就是功能块+示意图+少数数字电路功能

网友S(2016-12-10):
其实主要是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