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30怎么样用?

楼主(2007-08-13):
大家好,我想请问一下OB30 5秒的循环组织块是怎么用的呀? 一. 比如我想每隔5秒进行一次数值移动,是不是就应该用到OB30,那么OB30中的时间间隔设置为多少?是5秒,还是只10毫秒就够了呀?我现在没明白OB30中的时间间隔指的是进入OB30后到OB30执行完的时间如10毫秒,还是指什么时间? 二. 还有如果象我想的那样每隔5秒进行一次数值移动,是不是直接添加一个OB30组织块就行了,不需要其它处理? 三. 还有OB30中的相位偏移是针对自身设置的,还是针对存在多个循环中断组织块时设置的呢??? 请大家讲解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就是在每隔一设定的时间中断一次,来调用OB30,不过应该是只扫描一次.之后再继续主循环.
但是不是每个型号的PLC都支持OB30中断的.可以把OB35的时间改成5S,然后在OB35里编程.但是OB35和OB1的循环是不同步的

网友B:
OB30的特性没的找到。不过看书上关于OB35的描述,说“使用OB35特性时,应保证设置的间隔值比OB35中程序地运行时间长,否则造成系统异常。”
那时间间隔应该指的就是两次调用OB35之间的间隔,包括了进入OB35后到OB35执行完的时间。
OB30应该也是如此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那我继续问一下,如果我想实现每隔5秒移动一次数据,是不是可以用循环中断块OB30-OB35中的任何一个(只要CPU支持的话),如果用OB35可以将时间间隔由默认的100毫秒改为5秒?设置好时间间隔后在OB35中编程进行数据移动就可以了,这样就完成了每隔5秒进行一次数据移动的要求??对吗?

网友C:
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622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