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和利时HS2000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7-08-13):
我公司有一套HS2000系统,现在由于工艺要求,要增加一块DIO(2F60)模块,如何得知该模块的设备号是多少?这块模块是插在第三个机笼第三个插槽.

网友A:
可以从第一个机架开始往下面数,比如第一个机架带CPU,那么I/O卡就是7个,具体不记得了,第二、三不带CPU的I/O卡就是8个,那么你说的那么设备号就是18。

楼主:
原来组态第一个机笼的第五块模块的设备号却是"11",怎么数也不是11啊?

楼主:
和利时的人死光了!呵呵

网友B:
wolf:
你说的那是设备地址。设备号是数据库里定义设备的顺序号而已,和设备地址没关系。
定义的第一块模块就是“设备1”,第二块模块是“设备2”,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