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输出的压缩空气用什么的仪表测量累计流量最价廉物美?

楼主(2007-08-13):
空压机输出的压缩空气用什么的仪表测量累计流量最价廉物美?
温度范围 40~80度

精度5%以下即可,要求寿命10年以上,价格便宜

楼主:
涡街流量计
该传感器是利用卡门旋涡原理制造的一种新型流量仪表,输出信号为脉冲信号和标准电流信号,可与我公司生产的 DL-5 型多功能流量积算仪配套使用,测量管道中液体、气体和蒸汽的瞬时流量和累积流量。是目前较理想的自动化检测仪表,有普通型、防爆型和就地显示型。

工作原理
  在流体中设置三角柱形旋涡发生体,则在旋涡发生体两侧交替产生有规律的旋涡,在规定的雷诺数范围内,旋涡的发生频率与流速成正比,置于三角柱后侧的探头可检测出旋涡的发生频率因而可计算出流体的流量。

特点
  检测元件不接触流体,可靠性高,介质适应性强。无可动部件、耐磨损、测量范围宽、准确度高、压力损失小、脉冲信号低。

网友A:
大口径的涡街可能比较贵,而且如果离开出口段不远的话可能会被震动干扰。用用那些巴吧,什么阿牛巴威力巴,还有V-CONE等等,都差不多,5%的精度基本都能保证。特别管径越大越显便宜。

楼主:
50mm口径
排气量 204.7升/秒 ,折合740立方米/小时
排气量 120升/秒  折合430立方米/小时
用什么比较合适? 3个总造价多少

网友B:
工况还是标况流量?考虑清楚,什么流量计都可以长寿命使用

楼主:
50mm的涡街流量计5000一套贵不贵?
我需要3套,带累计流量显示

网友A:
5K得涡街肯定是国产的了。你肯定还要温压补偿,否则没意思。建议还是买好点的合资或进口品牌涡街,用国产压力变送器和热电偶加国产积算仪。估计不到2万/套,不算施工量。

楼主:
哈哈
20000,不必了

网友C:
玻璃转子流量计最省银子了,哈哈,前提是只能测量不能控制

网友D:
流量计都很贵的,压缩空气也要计量买卖么?

楼主:
一个月空压机电费30000多元
75KW空压机,值得

网友D:
那用差压式吧,涡街由于空压泵震动会影响计量,但用差压式注意正端会有很多水,定期排水.

网友D:
温度可以不装,压力如果变化不大也可不装压力变送器,直接装差压变送器和节流装置.

网友E:
不建议使用使用涡街,如果你的空压机是直接输出风的话,
流体不温,跨度太大的时候就无法测量了
最好还是加个缓冲罐.

网友F:
有没有具体点的啊

网友B:
压缩机前几乎都配稳压罐的,涡街应该没问题

网友:
装一个水表上去!

网友B:
人估算就好了,万年牢,^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