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触头熔焊怎么办

楼主(2007-08-13):
接触器熔焊后用细纱布磨平后影响接触器的使用吗?因短路熔焊后一般怎么处理最好

楼主:
更换触头就可以了吗
需要换接触器吗

网友A:
最好是换接触器。因为三相的触头尺寸不同,或安装造成的动作不能同步,在驱动大电流的三相电路时会发生缺相一样的故障现象。我有一次维修水泵星-三角启动故障时就碰到这样故障。当时拆下接触器看各个触头的状况都很好,但是一转三角型运行时就爆50A的保险。但是若接1.5千瓦的电机试运转,星-三角启动正常。后来果断更换掉接触器故障就排除了。

网友B:
建议换新较好轻微的损伤打磨没问题,烧到粘结了就换吧!

网友C:
更换接触器,
5月的时候烧了好几个,都是同型号的, 也想拆开换个主触头组装出一个好的接触器来着,但是都溶焊起来了,根本分不开,最后为了拿出来,都把外壳给弄坏了,还是没组装出来,呵呵,、
有人知道能把融焊在一起的触点分开的好办法吗?

网友D:
用细纱布磨平后能使用一段时间,但是不常,仅做临时的措施。从可靠性的角度,建议您更换

网友E:
磨平后使用或更换主触头,临时应急可用。多用测温仪(红外)观察温度变化,温度相同无异常可以继续使用;这是降成本的办法!

网友F:
小负载可以大负载最好换新的.

网友G:
有关接触器容量确定有两种:(1)常规设计标准(2)特殊情况的自定标准。两种使用情况分析如下:(1)按2A电流控制1KW电机,16A规格的接触器可以控制7.5KW电机,这都是要求在轻载情况下进行启动的,绝对不能用在重载设备的启动上。符合以上情况的,接触器也比较耐用。(2)上面的说的5月烧了好几个,请注意几方面问题:A、接触器质量,应选用非仿国产名牌;B、是否启动重负载重而且启动频繁;C、负载侧有无短路故障(电动机堵转也归这一类):电工应十分关心“A”因为事关电工的劳作,要及时向采购部门反映,并推荐符合要求的品牌。如果(A)符合要求,而是在在(B)的情况下接触器比较容易损坏,那么就是接触器容量不够大,安装空间允许可选大一号规格的接触器,这会有明显得好转。如果碰到(C)的情况,那接触器的触点确实没有几次好用。另外关于触点维修,接触器触点表面发黑,不影响正常使用,无毛刺不要用锉刀铁纱布打磨,如有细毛刺则把高出平面的毛刺仔细修正平,再用合适的金相砂纸打磨完成。熔焊烧灼严重的触点一般不宜再用。

楼主:
接触器是在星三角切换的时候出现的问题,断路器跳闸了。我怀疑是弧间短路的现象。

网友H:
换大一档的吧

网友I:
先把电机的控制电路图发出来,再写出电器元件的型号,才有办法分析接触器熔焊的原因.

网友G:
星三角转换时断路器跳闸,电动机功率多大?断路器的型号和脱扣电流?

网友J:
检查电气元件与电机功率是否匹配?再分析.

网友J:
还要看电气元件质量是否达要求

网友K:
一般不会影响的,可以接着用。

网友L:
必须查清原因,不然还会粘

网友M:
控制电路的星角互锁有问题,使星角接触器同时吸合了。

网友N:
更换接触器,如果经常这样就要检查电路了,同时多检测温度

楼主:
电机是45KW ,断路器是天水二一三的100A ,主接触器和角接触器 50A,星接触器40A。

网友M:
接触器小了点,应该用63A的.

网友O:
更换触点,千万不能去修复触点。

网友P:
支持 梦雷 的观点

网友Q:
接触器的容量配置小了些,按您所说的,线路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再一您没说清楚是主接触器还是角接触器 或者两个都这样,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把切换的时间调整一下.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R:
更换接触器,简单.换后故障少.不要替老板节约.触进货币流通.他都不替你着想.

网友S:
更换接触器,你用的那个太小了,还是你的其他部分有问题?先检查一下了!

楼主:
45KW电机一共是3台 配置都是断路器天水二一三100A ,主接触器和角接触器50A,星接触器40A。其中2台运行正常
就是现在的这一台星三角切换就跳闸。角接触器和星接触器都有熔焊现象。

网友T:
打磨后可以应急使用,最好同时更换三组触头或接触器

网友U:
最好更换触头

网友V:
可以更换触头,就触点实际情况,可以调整一下配合.

网友W:
  最好还是更换,不然还是很容易粘.

网友X(2007-09-20):
你是不是接触器选小了啊

网友Y(2008-05-17):
接触器小了点,,100A

网友Z:
对小容量的接触器可以适当的修复,200a左右的可以成对的换触头,当然最好是换接触器了

网友AA:
接触器小了点,另外,需要注意一下切换的时序问题

网友AB:
换是最好的方法呀,呵呵.

网友AC:
换是最好的方法呀,自己不想.不会是没满月的吧?哈哈......没脑门.

网友AD:
更换触头就可以了       但接触器容量小是熔焊的原因

网友AE:
不要用细砂布,要用什锦锉打磨不会增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