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DVP-14SS可编程与WEINVIEW(维纶)触摸屏通讯怎么设置

楼主(2007-08-13):
DVP-14SS可编程与WEINVIEW(维纶)触摸屏通讯怎么设置连接呀!用本体的RS485通讯需要编程序吗?

网友A:
只要该触摸屏支持台达PLC,应该通讯参数设置为一致,就可以连接成功!

网友B(2008-07-29):
DVP-14SS的编程软件,您有吗?

网友C:
如何设置?

网友D(2010-07-31):
DVP24ES与威纶MT506MV连接通讯,触摸屏2,3,5,plc4,5,8.怎么不行啊?

网友E:
好好看看触摸屏的手册 、
说的很详细的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