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三相异步电动机中引出220V电源

楼主(2007-08-13):
220V电压,可以从380V/Y接法的三相异电动机中引出,其中相线取自三相电源中的任意一相,零线取自电动机的中性点,注意负载不宜过大,不能超过电动机功率的10%,否则将会造成电动机电压不平衡,影响正常工作。这种方法一般适用于带制动的电动机。
    单相电度表的接法,如果是平衡负载,比如三相电动机,可以用一个单相电度表,接法同单相负载的接法,测量的是一相的电度数,再乘以3即可。如果是不平衡负载,比如大量的照明,那得用三个单相电度表分别接在三相上,每个表的接法也同单相负载的接法,总的电度数是三个电度表的电度之和。
    至于电动机的星形和三角形的详细参数,因为较复杂,以后我们再专题讨论。

网友A:
意义不大

网友B:
我公司缝纫机采用的三相三线供电制式,因生产需要安装220V/7W荧光灯,原系统无法满足需求。若增装一条中性线,或每台机加装一只380V/220V变压器,则安装困难,投资较大。为此,我们利用了缝纫电机的中性点充当荧光灯的中性线,使三线系统满足了单相电器设备的安装要求。现将改造过程介绍如下:
    所用缝纫电机为三相电磁调速异步电机,异步电机功率为370W,线电压380V,Y形接线,额定电流1.1A。电磁调速装置的进线电压为220V,原设计未考虑用中性线,而是直接接在异步电机定子绕组的中性点上,其相线接在电机的A相端(如图1所示)。众所周知,在电机中性点上并接一单相负载,将必然导致电机的中性点位移,使电机的外接负载相电压降低,而另两相的电压增高。且单相负载功率愈高,三相电压的高低差值就愈大。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经运行测量,电机平均电流约0.8A,中性点电压偏移18V,A、B、C的相电压分别为202V、235V、235V(如图2所示)。电压不平衡率已达14.7%(最高电压减去最低电压的差与平均电压之比),远超过于通常要求的小于3%。此时电机在三相不平衡电压作用下,阻尼力矩及运行电流都将增大,从而造成电机温升增高,噪音及损耗加大,输出功率降低。按理说电机已不能正常运行,但由于缝纫机对转速并无特殊要求,且空载运行时间约占一半,并且电机制造厂已考虑到不平衡因素,电机的功率余量较大,故运行中并无异常迹象。
按以上方式再将220V荧光灯并接在电机上,根据上述分析,当相线接在电机的A相端,即与电磁调速电路同相,电机的中性点位移将继续增大,电机性能将进一步下降。而将荧光灯相线接在非A相端时,其位移增量将有所抵消,为此我们将灯的相线接在电机的B相端。经现场测试,中性点的电压偏移几乎未变,仍为18V,A、B、C的相电压分别为211V、212V、238V(如图3所示),电压不平衡率为12%,运行电流及温升仍同以往,所有电器运行正常。在一年多的使用过程中,即使在电压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即操作工将两只500W的电熨斗误接在电机的B相端,电机仍然运行了2小时而并未烧毁,但此时电机的绝缘性能已严重老化。
诚然,单相负载的最佳安装方式仍离不开中性线或变压器,但对于仅有三相三线系统的企业而言,采取以上安装方式也并非不可,只要电机的功率有一定的余量,并且单相负载与电机的功率比小于0.05左右即可。中性点电压偏移值可应用节点电压法将其求得,为便于运算,电机与单相负载取相同的功率因素,电机的复阻抗Z可近似为相电压与运行电流之比。

网友C:
用单相表接测三相?用三相表不方便吗?

网友D:
拿不好还会损坏电动机和220V负载
不要在电上走钢丝

网友E:
呵呵,你们的报警系统正常吧,要记得经常试下哈,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F:
没试过,更没想过这样去取电源。

网友G:
可以借鉴

网友H:
适当加电容
可以的群6046537
多多交流

网友I:
三相异步电动机中引出220V电源,比较悬,负载大了会烧电机,不如加个380变220的控制变压器,用于带制动的电动机是短时间.

网友J:
说的最多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