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技术和节能是两回事(求助节能技术)

楼主(2007-08-13):
我说的节能和变频是两回事,我想知道的节能技术就是用变压器的原理把主回路上的电压给降一部分,从而达到节能的效果,可是在实际中有些技术上的问题解决不了,几位老师能否帮我介绍最新的节能技术和资料,我想参考一下,不胜感激,除此之外我很想和大家交朋友,能交到知心的朋友是人生的一大快事[/b]

网友A:
你可联系:QQ332766527

网友B:
你的这几个节能都是空想
电压低,电灯泡亮度低  用电确实少
电动机 电压低 出力少,转速低。产量少

楼主:
谢谢上面的老师

网友C:
不错 欢迎加入电工技术交流群:27218949

网友D:
企业节能,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去考虑:
1、首先提高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特别是距离变电所有二三百米的动力用电点,现场的功率因素低要进行现场补偿;2、厂区、车间照明全部采用高效节能灯(当然要选择质量可靠的,质保在一年以上的产品)。3、电动机功率配的太大的(俗称大马拉小车)要进行调整或更换(以正常工作时负载电流占额定电流的70~85%为好)。4、对有些不均衡的负载设备,比如锅炉的引风机,闭环系统直供的公用水泵等当不需要这么高的转速和压力时,是通过关闭阻风门和阀门来控制风量和水流量的,这种情况下电机还是在全压下运转,因此有很大一部分功率就白白损耗掉了,如果轻载的情况占到每天1/3甚至更多,则被浪费电能量就不可忽视了,而这种情况如采用变频器控制,可以获得明显得节电效果。变频器可以通过降低频率来降低输出电压(当然输出的电流也随着电压的下降而减小)使设备日电耗明显下降,采用远传压力变送器可以进行自动跟踪,达到万美的匹配。由于变频器的价格较高,是否采用还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测算,三年可以收回投资成本的成本的,应该采用。企业在讲节能时是要算经济帐的,节能不节钱甚至还可能贴钱他是不干的。

网友E:
我们这几天正在节能减排呢,做的就是这些事情,不过我想知道,风机怎么改造才能节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