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指点一下

楼主(2007-08-13):
编程电缆和通讯电缆有什么区别?我一直糊涂着

网友A:
都是一个电缆...

网友B:
就拿串口通讯为例:编程电缆的线序是由厂家定义好的,不能改变的,是固定的线序。而通讯电缆是自己定义的线序。

网友B:
所以有可能两种电缆线续不一样,所以不能互换使用

网友B:
编程电缆一般是仿真和下载程序用的。通讯电缆一般RXD,TXD,GND就可以了,没有特素要求,可以用到别的通讯设备上通信使用。

楼主:
编程电缆是不是可以替代通讯电缆?

网友C:
可以,你可以用MPI编程电缆代替CP5611卡和通信电缆。

网友D:
可以这样理解,编程电缆是通讯电缆的其中一种

网友E:
人=男人+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