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编程电缆

楼主(2007-08-13):
我发现台达DVP-60ES PLC上面的编程电缆插口和三菱FX系列的插口是一样的,请问各位老师我没有台达的编程电缆,能否用三菱的代替。
谢谢指教

网友A:
一个是232的 一个是422的 能通用吗?
不要看到都是8针的 就认为一样

网友B:
不能用三菱的代替。

网友C:
那个MINI8的口,台达的是RS232接口,三菱的是RS422的。不一样的。台达的三根线,三菱的是4根线。我们就生产多种PLC的编程电缆,RS232接口的、USB接口的都有。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