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湿度传感器的选型

楼主(2007-08-13):
有没有温湿度传感器用于测量粉粒状物体的温度和湿度。我要控制铸造厂里沙的温度和湿度。通过变送器转换成标准的信号传输给plc.有没有这种产品,型号?产地?价格?

网友A:
是测量粉粒的水分,还是粉粒间的空气湿度?如果是粉粒水分,那么需要较长的测量时间,通常建议一天以上,当然还需要一些经验数据,才能通过湿度测量返算粉粒水分。
至于温湿度变送器,需要选择防尘封装。大概需要测量多少路,如果测量点数较多,可用我司提供的一款数字接口传感器。

网友B:
不好办,电容式的土壤湿度计可能行,不过要先做大量试验。做完,您就是专家了。哈哈

网友C:
不是很了解,想学习!

网友D:
要是测颗粒间的湿度那就容易了,用金属粉末烧结头的变送器就可以了啊,可以防止灰尘对温湿度的影响了

网友E(2007-09-20):
测铸造沙里面的温湿度一定要用金属烧结头保护温湿度传感器才行。加了防护罩以后传感元件的最快反应时间也得9秒钟。标准信号没问题,有标准产品。3%湿度精度,0.5度温度精度,4~20mA输出。价格不太清楚,400块左右吧。

网友F:
恩 对啊 要那种加烧结头的 湿度 就可以了 啊 你去市场问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