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S300温度曲线编程

楼主(2007-08-13):
本人现在的工程要走温度曲线,不是太明白,有升温和保温,希望哪位大侠给个列子参考下,最好是梯形图,有人对我说梯形图不能走曲线,我对此说法表示怀疑,我觉得梯形图应该也行的!
我的邮箱是:live5a1@yahoo.com.cn

楼主:
当然,给讲解下处理的思路也行!

网友A:
我好象看到过用中断能解决您的问题。由于我能力尚浅,对中断的调用不理解,所以帮您定一下,我们共同学习。
另外我感觉编子程序也可以解决。

网友B:
感觉用几个固定的数据存储区就可以了吧,通过累加,然后不断的往地址里面写数据,完了在屏上调出来,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屏或者上位机都有曲线功能的,直接用就好了.如果全部是在PLC里面实现的话,那曲线的显示方式用EXCEL表现还是什么?是不是把数据传进去,最后在用EXCEL生成曲线啊?

网友C:
应该是PID的应用上了

网友D:
用上位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