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在车片机中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7-08-13):
该系统上位机是新代数控系统,伺服电机用的是松下伺服大惯量400W,整台机械有X,Y,Z,B,C 五轴,在加工镜片的时候只有B,C两个轴运动.但是在加工出来的镜片的拐角处会出现一条一条的棱,请问大虾有没有处理的办法.

网友A:
棱?是光学可见的,还是机械就可感知?出现在拐角处,不是轨迹规划有问题吧?

网友B:
我认为是伺服低速没有调好。

楼主:
to:刘岩利
         能否说的具体点,比如说那些参数.

网友B:
参数,不过是增益参数而已,要把低速调好,就不是很容易了。对镜片的尺寸要求严格吗?

楼主:
to:刘岩利
       请问,这个问题跟马达编码器的分辨率有没有关系,如果有的话,你有好的建议么

网友A:
现在的分辨率是多少?

楼主:
to:波恩
编码器是2500p/r

网友B:
这个,没有什么明确的建议,是把增益调稿一点比较好,还是低一点比较好,也和负载与机械有关,这也只能试着看。不过,把增益调低肯定会造成外型尺寸偏差变大。

编码器分辨率有有影响,分辨率越高越好,不过,就目前的状况,单提高分辨率,改善的可能不大。

另外,有个细节忘记问了,在拐角处,是拐直角还是拐圆角?有没有减速?如果是拐直角,或者是弧度很小的角,又不减速的话,那就不是伺服调整的问题,而是加工的工艺要调整的了

网友A:
看系统对低速能力的要求了,2500线是国内市场最常见的分辨率了,满足一般要求应该是够了。

楼主:
to:刘岩利 "有个细节忘记问了,在拐角处,是拐直角还是拐圆角?有没有减速?如果是拐直角,或者是弧度很小的角,又不减速的话,那就不是伺服调整的问题,而是加工的工艺要调整的了" 在拐角处是拐圆角处出现棱.见图上箭头所指处

网友C:
问题出在你的数控系统上。
你的系统可能不具备连续小线段加工功能。请教一下模具加工或雕铣机加工的专业人士或许会对你有所帮助。也可以到华中、广数网站看一下或打电话问一下。
连续小线段加工功能是你必须要有的,问一下系统供应商。

网友A:
看问题出处,未必是“连续小线段加工”问题,估计还是刘版主先前提示的低速问题,或者轴的反响间隙/换向刚度问题。

楼主:
现在已经换过好几款伺服马达了,都一样有这个问题,看来只能换系统了.

网友B:
加工的方向是顺时针的,还是逆时针的?

楼主:
to:刘岩利
      是顺时针加工的,请问这有什么关系么

网友A:
图示问题出处对面(左侧)是否也有类似问题

网友B:
这样的话,我也怀疑你的控制系统是否有尖角减速功能了。

楼主:
那也就是说问题肯定出在控制系统,与伺服马达的关系不大是不是

网友A:
还不能就此下结论吧!

网友D:
这种问题,和系统的关系很大,系统没有前馈和自动拐角加减速功能,就是你那个样子,拿FANUC的系统来说,少了个AICC功能,加工出来的东西就是你说的那样.还是要升级系统.还有就是你的机械的背隙有多大?有没有做过两个轴的BALLBAR?如果BALLBAR的尖角太大,也要调消尖角的参数,还有就是机械的背隙一定要尽量小.如果是立式加工中心的话,出现你说的想像就是立轴的问题,大多数是配重链条的问题,还有就是砍条刮化的问题.对了电机有没有换个大一号功率的上去看看?

网友B:
那也就是说问题肯定出在控制系统,与伺服马达的关系不大是不是

没有看过实际的加工过程,不敢肯定,不过感觉可恩能够性比较大。

网友E:
差补调好没?伺服参数没有调好

网友F(2007-10-06):
是松下的伺服电机太烂!机床上松下再调也用不上的!

楼主:
to:鸿飞
   松下伺服在机床上不能用么,有何高见。

网友G(2007-12-14):
机械本身也可能存大较大的backlash,另外可尝试修改和序.另外ballbar 所测的backlash 用千分表也可以测出,不过没有那么精确,也不会差到0.004的.ballbar 的尖角问题,以我的经验,只要不是向工件内部延伸,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