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远程整体遥控系统解决方案

楼主(2007-08-13):
基于GSM远程整体遥控系统解决方案
产品突出优点:分布式安装!集中遥控!覆盖范围全国!断电记忆!遥控185个!负载操作简单使用!

一、 基于GSM实现远程通信的资源优势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是目前基于时分多址技术的移动通信体制中最成熟、用户最多、应用最广的一种系统。我国已建成了覆盖全国的GSM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它所提供的多种业务,除了基本的话音业务外,还有主叫号码显示、呼叫等待、语音信箱、呼叫转移、短消息等一系列业务。短消息借助GSM网信令传递间隙进行传送,不会占用话务信道。短消息每次限制在140个字符以内,这对通信信息量不大的变电所遥测遥控系统是足够的。短消息的发送和接收是在GSM数据通信平台上进行的,因而具有不需另外铺设网络、"即买即通"、建设周期短、不需专门申请频点使用权、不受地域限制、通信可靠、费用低廉等优点。
二、短信遥控报警系统统的构成及主要功能
控模块是在利用稳定可靠的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作为远程信息双向传送平台的基础上深度开发的。模块由GSM收发部分和短信息处理部分组成,GSM收发部分采用了ERICSSON技术,短信息处理部分是本公司根据国际通信协议自主开发的,其中的IC采用了Intel、Atmel、STC等世界著名IC厂家的产品,整个模块具有很高的稳定性,适用于各种环境

三、 项目的总体设计
本项目设计目的是:实现长距离用电设备的控制,对分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用电设备集中遥控,具有远程查询和遥控的功能,减少工作人员直到到现场维护工作;专门提供给电力部门控制城市各个电控设备(需要开关的用电设备,都属于被控范围),或者夜间广告灯的集中控制,只要手中拥有一把主机遥控器,并把被控模块当作是一个开关,直接安装到一个用电设备上,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全国各地的电控设备进行开关控制等,不需要跑到现场控制,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
关于分布安装,集中遥控的示意图片如下:

  为了实现以上的分布安装的集中遥控,采用了下面的设计系统:

整个系统利用GSM模块加上单片机组成的一个控制系统,包括:被控端、遥控主机、编码主机(可以是个人手机代替)等三部分组成,这三个组成部分分别完成各自的任务:
 被控端负责接受遥控主机发送过来的控制指令,并根据指令进行开启或者关闭或者返回查询状态。把被控端当作成一个开关,连接到负载设备(用电设备),接通电源;其他的事情就交给遥控主机了;
 遥控主机负责对分布在各个不同地方的负载设备进行集中遥控,遥控主机就像电视遥控器,呆在同一个地方,想控制哪个频道就遥控哪个!不需要跑到现场;
 编码主机负责添加新的被控端号码到遥控主机模块上;可以使用个人手机代替编码专用分配主机;

四、 遥控系统中的各个模块介绍
a) 遥控主机模块的功能:
 负责对各个被控模块的开关控制;
 远程查询被控端的状态;
 最多支持185路受控点;
 支持手机对它进行恢复出厂设置的控制;
 具有断电存储记忆数据功能,保存时间不低于50年;
 提供TTL电平串口,支持电脑通讯,以备将来利用电脑备份数据;
 提供数码管显示, 6个功能按键,如下图:

***遥控主机远程遥控操作方法举例:
第一步、待机下,输入被控端编号,如‘023’,此时数码管显示023;
第二步、按下‘打开键’,发送成功时,数码管显示‘111’;
操作结果:编号为‘023’的被控端收到指令后,立即打开相对应的负载电源控制器!
***遥控主机远程查询操作方法举例:
第一步、待机下,输入被控端编号,如‘023’,此时数码管显示023;
第二步、按下‘状态查询’键,数秒后,数码管显示‘555’表示编号为023的被控模块此时状态是闭合状态;如果数码管显示‘666’表示编号为023的被控模块此时状态是断开状态;如果数码管显示“000”,这个表示查询失败,需要重新返回到第一步操作!

b) 称编码主机(可以使用市场上任何手机)
编码主机可以用普通手机代替,也可以使用专配的编码主机;     编码主机即编码分配专用主机模块,用来添加被控号码到遥控主机上,被控模块如果没有通过分配固定在遥控主机上,是达不到遥控的目的,只有通过编码主机把被控模块的号码编入遥控主机之后,遥控主机才能真正达到控制作用,如下图:

编码主机添加新被控制端的操作方法举例:
第一步、发短信息 ‘#101@159858646**’到遥控主机上(如上图片)
第二步、完毕后,系统会回传‘OK’到指定的主机,表示登记成功!同时,数码管显示‘222’;成功后可以通过遥控主机进行遥控(详细见遥控主机的操作例子)

注意:编号不要大于185,否则会出错!!
编码主机支持对遥控主机的恢复出厂设置(指令:AT&F),当遥控主机出现故障时候,比如收发短信不正常,或者电话拨打不通时,对用户来说,恢复出厂设置变成唯一能做的方法,遥控主机在支持编码手机对其初始化;操作方法也非常简单:直接发送‘AT&F’到遥控主机,当遥控主机接收到该指令,成功初始化后,数码管显示‘333’;

c) 被控制模块的功能
 提供两个通道控制,又板上的继电器完成;
 具备断电记忆保护功能;
 +5V800mA直流电源,如下图片:

被控制负责接收主机遥控器发过来的指令,并根据指令执行相应操作;被控制模块安装非常简单,只要把该模块当作是一个开关,安装到用电设备上,接通5V直流电源,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您手中的遥控主机来遥控,不管你身在何处,只要GSM网络覆盖的地方,都可以轻松控制,如果您对远在外地的用电设备状态不清楚,也可以利用遥控手机来查询;具体查询方式,查看主机遥控器的操作例子。
总之,安装了被控制模块后,您就可以随时控制,并查询用电设备的工作状态!当被控端意外断电时,能把当前的状态及时存储,以便下一次启动时,继续保持原来状态!具备断电存储记忆功能!

五、 典型应用
 城市路灯集中远程遥控
路灯是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路灯的维护管理水平是整个城市形象和技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路灯控制柜的控制方式一般采用时控或光控,虽然时控和光控也可进行自动控制,但中央控制室无法知道各控制点运行是否正常,故仍需要维护人员每天开车在城市巡灯,维护工作量很大,存在不能够及时发现和排除故障的弊端,也不能实现对景观灯光的监控。
     NL-2007解决了远程遥控和查询功能,减少了维护人员到现场的维护的工作量;城市路灯遥控同样可以适用于城市广告牌集中管理,原理大致相同。

 夜间广告灯集中远程遥控
夜间广告灯的控制可以采用短信遥控的方式,控制这些广告灯的开和关,也可以来监测这些广告灯的状态,如某个广告灯亮,则光敏电阻相关电路输出电平为高;反之某个广告灯灭,则光敏电阻相关电路输出电平为低,将状态形成短信反馈到主机遥控器,以便进行发光点的状态查询。如某个发光点设置状态为开,应该反馈状态为高,而实际反馈状态为低,提示可能这个发光点发生故障,不能正常工作。NL-2007集中遥控系统同时支持185路控制点控制和查询,广告灯控制器同样可以适用于城市路灯管理,原理大致相同。
 企业网站服务器或者监控系统的报警及复位
        监控系统或者网站服务器经过长时间运行后可能会出错死机,这时候断电复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采用短信远程遥控系统就能直接对其实现断电复位。NL-2007系统是无人机房监控的理想选择。
 工程系统的余款催交
    一些工程都是安全完成后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才把余款结清,如果碰到客户恶意拖欠货款往往安装方非常头疼,因为设备已经安装了如果拆回来损失很大,尤其是外地客户非常劳民伤财,这时可以在客户系统中先安装我们的遥控模块,用它的一路或者多路控制系统的一些关键点,当客户恶意拖欠货款时可以通过短信关闭一些功能,迫使客户付清货款然后立即短信开通。

 家长用一条短信遥控网络顽童
        孩子放暑假了,白天在家一个人泡在网上,大人又没时间管。光上网还可以,就怕他看那些黄色网站……自本报《文明办网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