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输出模块上的24伏正负极接反会怎样

楼主(2007-08-13):
如果将数字或模拟量的输入输出的24伏电源接反会怎么样,大家来看看吧!

网友A:
数字量的输入一般可接受任何极性;
输出接反应该不会造成模块损坏,只要不形成异常电流...

网友B: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没问题。晶体管的不行,不起作用。模拟量的也不会烧,只是用不了。

网友C:
我上次用OMRON AD003接变送器,24v电源接反数据则变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