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C200HE的模块使用问题

楼主(2007-08-13):
有一个c200he 的plc,使用了两种模块,一个是ts102,检测pt100的温度,但是不知道温度的读取地址在哪里?一个是tc103温控模块,需要20ma输出,不知道如何接线和读取哪个地址.
说明书是英文的看不大懂,希望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对于TS102,
如果你的单元号是0,对应的地址位就是100-109
单元号是1,就是110-119
依此类推,是9,就是190-199

网友A:
tc模块,我现在还没有用过

网友B:
占用智能模块地址,通道100-199

楼主:
衣尚时说得够详细,多谢啊.
谁还知道tc模块怎么接线和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