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次9300怎么单独启动

楼主(2007-08-13):
换好模块想试机 不知怎么启动,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好像不能直接启动,还有,9300模块内部是需要使用软件设定的,你确认你换的模块已经设定过了吗?
要启动的话还是通过上位机控制吧,不过可以脱开电机负载进行测试,同时将转速设低。

网友B:
肯定可以手动开.主要看清楚说明书

网友C:
SSC方式啊,可以启动拖电机,不过手工参数设置有点麻烦,有什么问题可以同我联系,我可以指导你调试,我们搞得多了,13958171658,杭州智恒电气,裘工

网友C:
TO:万里马
    你的93调试好了没?

网友A:
你说的是伺服还是变频啊?怎么把我搞糊涂了。

网友C:
93是伺服啊,SSC方式啊,可以启动拖电机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用操作面板来设定参数,然后模拟启动,是这个意思吗?我们公司的9324是没有操作面板的,而且里面的参数已被设备供应商锁定,所以如果参数设置不了,我们是无法启动的,参数设置正确的驱动器,也只能通过上位机发指令或给出模拟启动指令才能测试。

网友C:
用操作面板来设定参数,设置为SSC方式啊然后端子模拟给定,端子使能启动,是这个意思,参数当然可以设置啊

网友D:
hzzhee: 说的对,只要能设置参数和电机匹配,分配好端子功能就好了.

网友E:
9326面板是什么型号

网友F:
我们是LENZE华东区代理商 您需要的面板我们可以提供,调试我们可以提供操作手册 如果您有需要请与我联系
(0)13584046391 傅

网友G:
9300操作面板型号是EMZ9371BC,

对于satti的问题,从他的描述看,可能他的控制器被设置了密码,无法进入CODE LIST菜单来改参数,所以无法试运转,另外9300-EV系列是矢量变频器,无需SSC方式,可选C006=1(V/F方式)来带普通交流电机试运转, 如果是9300-ES系列则是通用伺服控制器可用SSC方式来带电机试运转,或者用其他更简便的方式无需带电机也可,至于其他9300-EP,ER,EK,ET系列则不能用SSC方式,需用其他方式来检测试运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E:
KEVINJ:你好
           我的是EV9326-ESV004的伺服不知该怎么简单启动,我是初学,能说详细些吗。不知你的QQ能加我吗?指点一下。

网友G:
对于9300-ESV004的控制器,你需要在X11端子上的33(-),34(+)端子加24V后才能再用SSC方式带电机运转即可, 我没qq,最好MSN:jiatao1972@hotmail.com

网友E:
没有X11,只有X4至X10

网友E:
EMZ9371BB是什么上面的操作面板,用在9326上只有显示,不能操作

网友G:
to WEILI:
如果你的机器铭牌上是写的EVS9326-ESV004,那么肯定有X11端子,在X7和X8端子中间左面一点, EMZ9371BB是上一代9300操作面板,而且用在9326上肯定可以修改参数,显示参数和读取保存参数,最好下载操作面板的手册看看

网友E:
在那有下的,

网友E:
是没有X11

网友G:
to weili: 请对照附图看你的机器是否有X11端口!

网友E(2007-10-08):
to  kevinj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E(2007-11-09):
TO  KEVINJ  能把需要修改的参数列出来怎么修改发给我吗?谢谢我的邮箱www.weili156@sina.com

网友H(2008-01-28):
请问有没有9300ES的电子版的说明书或手册呀?能不能发一份到我邮箱?
luoyi123@yahoo.com
谢谢了

网友I(2009-07-09):
求助:伦茨9323-ES系列如何用SSC方式来带普通三相交流电机

网友J(2010-12-24):
13579811435  马先生

lenze专修 9300 工程型高性能矢量变频器,伺服控制器E82MV251_2B,E82MV371_2B,E82MV551_4B,E82MV751_4B,E82MV152_4B,E82MV222_4B,E82MV302_4B,E82MV402_4B,E82MV552_4B,E82MV752_4B;LENZE EVS9321-ESV100,EVS9322-ESV100,EVS9323-ESV100,EVS9324-ESV100,EVS9325-ESV100,EVS9321-CSV100,EVS9322-CSV100,EVS9323-CSV100,EVS9324-CSV100,EVS9325-CSV100,EVS9326-ESV100,EVS9327-ESV100,EVS9328-ESV100,EVS9329-ESV100,EVS9330-ESV100,EVS9331-ESV100,EVS9332-ESV100,EVS9326-CSV100,EVS9327-CSV100,EVS9328-CSV100;

网友K(2011-06-28):
请问各位专家,我的伦茨EVS9325-CSV003,用EMZ9371BC面板无法进入CODE LIST菜单,在USER-MENU界面,按向上键没反应,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L(2011-08-29):
我有一台EVS9325-EK Lenze的伺服驱动器,通电后两个指示灯一块亮,尔后只有红灯闪,应该是报警,请问一下在没有电机的情况下如何能使EVS9325-EK 得伺服驱动器工作,没有面板,谁最好能给我发份使用手册之类的资料,谢谢各位。

网友L:
联系方式是   1061867824@ qq.com

网友M:
伦次9300变频器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