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编程软件中的数据块问题

楼主(2007-08-13):
各位大侠:
小弟学过300,最近正在研习200,200软件中有个数据块,看了好长时间,没弄明白什么意思了。大家给指导指导,怎么用这个东西了。
另外在200中我想延时4个小时,可以吗,是不是的几个延时器串在一起使用啊。

网友A:
数据块里面可以给一些区域赋值,例如,你想要给VB0赋值,格式为VB0 200。但要和字节对应,VB 0--2的8次方减1,VW 0--2的16次方减1,等等。
4个小时的话,我想用延时器+计数器比较好。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