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设备线速度同步问题

楼主(2007-08-13):
请教各位:
    我有两台不同的旋转设备需要连接起来,必须保证连接部分的线速度相同,每台设备都是由一台SEW伺服电机驱动,请问这两个伺服电机应该如何控制?

网友A:
线速度同步很容易实现啊

楼主:
说句话是很简单

网友B:
看同步要求,只要两台设备间无须虚拟啮合关系,实现起来不会太难!

网友C:
考虑如何实现同步,首先要问清楚,允许多大程度的不同步。有了要求,采有考虑的基础。

网友D:
允许偏差1u,估计没法完成,十几厘米,PLC加变频器加编码器也可完成

楼主:
两台机器是工位连接,类似于两个星轮盘,盘口必须一一对应

网友B:
“工位连接,盘口对应”,感觉应该是间歇运动了,若是,就是有对应关系的点位控制问题,不太涉及严格的同步问题。

网友E:
奇怪,"工位连接,类似于两个星轮盘,盘口必须一一对应"这个很简单啊,而且你用的还是我们的伺服系统,很容易搞定的,你的困惑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