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那克FANUC系统研究

楼主(2007-08-13):
有那位高手对法那克FANUC系统了解,如:A06B-6087-H126的报警56什么意思?
  A06B-6102-H222#520的报警01  30  什么意思

网友A:
报警56:控制系统冷却风扇不转或故障。

网友B:
01 30应该是电源模块坏,不是冷却风扇不转。

楼主:
不知那位同仁对发那克的A06B-6087各种报警了解

网友C:
有系统或床子就应该有手册,找手册来查查!

楼主:
发那科FANUC数控机床在国内也有一些名气,怎么没有爱好者加入呢?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顶`````````````````````````````````

楼主:
 苏樱芝:
不知你AMADA数控冲床什么系列的(什么型号),现在是什么情况?
  021-54419092  13916204692

网友D(2007-10-08):
那A06B-6087-H126 02报警是什么意思啊  谢谢!

楼主:
那A06B-6087-H126 02报警也是控制系统冷却风扇不转或故障

网友E(2007-11-15):
A01马达温度过高:过负载;马达内冷却风扇失效;马达冷却系统阻塞;马达过热信号不连续或接点松动;检测参数失效或设置错误;马达失效。
A03 F7保险烧:主回路过电流或短路。
A56:控制回路冷却风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