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士G9故障

楼主(2007-08-13):
请问富士G9变频器5V输出上93 6X贴片是三极管吗?还是象TL431一样的取样管;另外开关电源不工作,能听见整流模块内继电器不断一吸一合,是否那里短路?

网友A:
51pklove@163.com

网友B:
整流模块里是没有继电器的,你的机器如果没修过就把开关电源的22UF电容换一下试试

网友C:
肯定开关电源工作在低频状态,开关电源脉宽调节电路或负载部分有
短路.

网友D:
有 富士G9变频器各中电源板

楼主:
富士G9开关管取样电阻R31阻值是多少?是0.33么?我用线饶0.3左右代替开关电源振不起来,用0.2左右开关电源工作,显示屏点亮,但不敢长时通电,怕烧开关管,请问知道准确阻值么?

网友E:
要修变频器请电:13432173119,速修(中山)

网友C:
讨论技术的进来,有商业意图的走开.

网友F:
G9的好象停了好多年了吧,你怎么现在还有?

网友G(2007-10-18):
是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