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有关台达执行时间的问题

楼主(2007-08-13):
各位高手,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请指教一下。
我使用modrd指令读取ad扩展,如图1我根据m1127计算通信时间,这样计算准确么?
具体我给m7置on
t247计时为46ms。程序扫描时间是0.2ms。
如图2,当使用from时,定时器t246计时k10,使用t246的上升沿
来取值,这时程序扫描时间为8.4ms
如此算来,这两个指令各有特点,要是从取值快速性上,还是from快一些.
请高手指点一下,这种比较对么??很急,马上要出货了。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对得,FROM/TO指令走的口是PLC右侧口,他取决于扫描周期,如果程序不是很长的那种应该是FROM/TO比较快。

楼主:
要是但从测试方法上讲,from占用扫描时间,modrd不当用扫描时间,
从整体最终取得数据看,好像from
快一点,不知道这种测试方法是否正确?但是,还是想请台达高手确认一下,从底层的程序说明
一下,不胜感激阿!

网友A:
他们的方式不同阿。譬如说循环程序,FROM指令是在程序中得,那一般看速度的话就看它的扫描周期。MODBUS指令是在两个程序中间那段,不好比较阿。最好是把程序跑下看,你的485跑的多少K?

网友A:
FROM处理的话比较快点,MODBUS线上数据可能块,但是它处理的话可能就要浪费时间,而且线上数据可能只有4分之1是有用的数据。虽然MODBUS不占用扫描周期,但是它不是在一个周期内做完的,他可能好几个周期完成一次的。所以它通过标志位置。一般来说FORM/TO快点。

楼主:
485跑9600
我就是把程序跑起来比较的,都是读模拟量扩展模块的四个
ad通道
“MODBUS指令是在两个程序中间那段”能具体说明一下么?具体指
指什么呢?

网友B:
如果程序的扫描周期比较短的话,推荐使用FROM/TO指令,fROM/TO指令比较快。
当需要对多个CR寄存器操作时,推荐使用MODBUS通讯指令,因为MODBUS通讯指令不占用扫描周期,但是FROM/TO指令户占用PLC的扫描周期。

楼主:
你说的是占不占用扫描周期。
要是从最终从扩展模块取得数据的时间的角度来说,那个快一点呢?能比较么?因为我要最后的时间。

网友B:
如果程序比较短的话,from/to指令速度更快一些

网友B:
Modbus通讯的时间不仅仅取决于PLC的处理速度,还和下级设备的响应速度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