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ERVOPACK,型号SGDM-20ADA,报A81故障,清零后无效

楼主(2007-08-13):
YASKAWA  SERVOPACK,型号SGDM-20ADA,停电一天后再开,报A81故障,清零后无效,依然报A81,前级控制是MP92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A81是什么含义?建议咨询代理商。

楼主: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8-14 20:21:00 发表的内容:
  A81是什么含义?建议咨询代理商。
--------------------------------------------------------------------------------------------
A81为绝对值编码器后备电源错误的警报显示
1.绝对值编码器的电源全部OFF:+5V电源;蓄电池电源
  对策:进行绝对值编码器初期化
2.绝对值编码器发生错误动作
  对策:换电机
3.印刷电路板不良
  对策:换伺服器

以上是提示,但在拔出其它轴的驱动器的编码器连线,显示A81,对编码器清零后也不能正常,证明2和3不可能,按1的提示清零后无效,不知道再如何处理...

网友A:
这么说来,如果确认电源或电池没问题,那就是“绝对值编码器初期化”是否正确了,所谓“清零”,是指按厂家推荐的“绝对值编码器初始化”过程吗?

“在拔出其它轴的驱动器的编码器连线...”,未必就可以“证明2和3不可能”。

楼主:
  “绝对值编码器初期化”是按厂家推荐的“绝对值编码器初始化”步骤做的,我以前也用过,都搞好过。现在都有5个轴显示A81了,是日本鬼子上司瞎搞出来的,本来只有一个轴报A81,伤心啊,搞不定。

网友A:
那就让“日本鬼子上司”请安川的鬼子来搞定好了!

网友B(2009-02-07):
普通机床在使用过程中出现A32报警,只有在晚上才出现的,断电后又好了,一晚上出现几次,请问怎么解决?加电阻是否可行啊

网友C:
A32报警发生在晚上的可能性之一是电压不稳,电源电压超过270V就会报A32,请确认你们当地的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D:
同意7楼看法,建议检查电网电压,很有可能是电压不稳定。

请电业局的专业人员来检查。

网友E(2009-03-30):
楼主,你好,我也是用您这个型号的机器,电脑上显示伺服故障003!   伺服器上显示841。因为没有使用说明书,因此我不懂得如何归零,在此想请教一样如何办,

或想问一下哪里能下载到其说明书。

网友F(2009-05-04):
www.yaskawa.com.cn上可以下说明书

A81为绝对值编码器备份报警  看是在什么情况下报警的

A32是再生过载,通常情况下是由于电压的原因 还有就是再生能量过大

网友G:
A.81

警报内容:编码器备份警报

                  原因                                                                                                    处理措施

A.在接通控制电源时发生(设定为Pn002.2=1)                                                                                   更换伺服单元

               1.伺服单元电路板故障(在增量型编码器中使用绝对值编码器)

B.在接通控制电源时发生(设定为Pn002.2=0)

1.绝对值编码器先接通电源                                                                                             进行编码器的设置操作

2.拆下编码器电缆                                                                                                    确认连接,进行编码器的设置操作

3.伺服单元的PG电缆(+5V)以及电池电源均发生故障                                           恢复编码器的供电(更换电池等)之后,编码器设置

4.绝对编码器故障

网友H:
A32报警在运行时出现,查一下运行时是不是该电机由更大的电机拖动了,变成发电机了,

网友I:
开机后私服驱动正常,但是只要一走动就报警,三轴都是一样还是新伺服,请教一下,另外A33代表什么故障?

网友J:
安川伺服警报显示与输出一览

永源鑫电器自动化 www.fs-yyx.com

A.02 参数破坏伺服单元EEPROM 数据异常
A.03 主电路检测部分异常 电源电路的各种检测数据异常
(SERVOPACK( 伺服单元)
为6.0kW 以上时不检测)
A.04 参数设定异常 用户参数的值超出设定范围
A.05 配套错误 伺服电机与伺服单元的容量不配套
A.09 分频设定异常  分频设定(Pn212)的设定值为不能被设定 的值(刻度之间)或是超过连接编码器分辨率能力
线性发动机连接时,从线性发动机的最大速 度得到最大分频比以上的设定Pn281
A.0A 编码器种类不合  Σ-II 伺服范围外安装了系列编码器
A.10 过电流或散热片过热 IGBT 通入过电流 或者伺服单元的散热片过热
A.30 再生异常 再生电阻断线  再生晶体管故障
A.32 再生过载 再生能量超过再生电阻的容量
A.33 主电路配线错误 主电路的供电方法与用户参数Pn001 的设定 不符
A.40 过电压 主电路DC 电压异常高
A.41 电压不足 主电路DC 电压下降
A.51 超速 伺服电机的转数异常高
A.71 过载( 瞬间最大负载)  以大幅度超额定值的扭矩进行了数秒至数十 秒的运行
A.72 过载( 连续最大负载) 以超额定值的扭矩进行了连续运行
A.73 DB 过载 ( 伺服单元为30W ~ 1.0kW 时检测) 由于DB( 动态制动器) 动作,旋转能量超过 了DB 电阻的容量
A.74 冲击电阻过载主电路电源频繁地重复ON/OFF
A.7A 散热片过热 ( 伺服单元为30W ~ 1.0kW 时 检测) 伺服单元的散热片过热
A.81 编码器备份警报编码器的电源完全耗尽,位置数据被清除
A.82 编码器和数校验警报编码器存储器的和数校验结果异常
A.83 编码器电池警报绝对值编码器备用电池电压下降
A.84 编码器数据警报编码器的内部数据异常
A.85 编码器过速电源ON 时,编码器高速旋转
A.86 编码器过热编码器的内部温度过高
A.b1 速度指令A/D 异常速度指令输入的A/D 转换器异常
A.b2 扭矩指令A/D 异常扭矩指令输入的A/D 转换器异常
A.b3 检测电流异常∗1 电流检测部异常或是电机动力线断线
A.bF 系统警报伺服单元发生系统错误

A.C1 防止失控 检测伺服电机发生失控
A.C8 编码器清除异常  旋转圈数上限值设定异常 绝对值编码器的多旋转量清除或者设定不正确
A.C9 编码器通信异常 无法进行编码器与伺服单元间的通信
A.CA 编码器参数异常 编码器的参数被破坏
A.Cb 编码器回送校验异常 与编码器的通信内容错误
A.CC 旋转圈数上限值不一致 编码器与伺服单元的多匝限位值不一致
A.d0 位置偏移过大 偏移脉冲超过了用户参数(Pn505) 的设定值
A.F1 电源线缺相三相主电路电源中的一相未连接
A.F6
电机线断线 伺服单元不论是否接收到伺服ON 指令,伺服 电机都不通电
CPF00 数字操作器通信错误无法进行数字操作器(JUSP-OP02A-2)与伺服
单元间的通信(CPU 异常等)

网友K(2009-06-12):
      我可以帮你搞定啊。有意请加我QQ:307717125           或来电13790524166    黄生

网友L(2009-10-10):
你好! SGDM-10ADA,故障代码显示:RC9 请问是什么故障,谢谢!

网友M:
AC9 电机编码器报警
检查编码器接线
不好的话只能维修电机了

网友N:
你好请问AC9报警;关一会儿机,就能用,每天都一样,是啥问题。

网友O(2010-05-06):
安川伺服SGDH-3ZDEB  30k出现故障代码AF4代表什么含义

网友P:
对:xiaoshu01 关于

安川伺服SGDH-3ZDEB  30k出现故障代码AF4代表什么含义

内容的回复:好像是通讯故障  与主机不能通讯。我 最近也与到这样的也是SGDH 可以加我 QQ382494208 交流哈

网友Q(2010-08-24):
编码器和电机处有个USB 接头,可能是那个地方松了,你重新固定一下看看,我就是遇到的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

网友R(2010-11-07):
A F5  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S:
这种伺服根据我的经验是要单独对马达编码器进行放电才能清除这个警报。

网友T(2010-12-17):
型号SGDM-15ADA,开机报警A30 ,怎么解决

网友U(2011-05-20):
有可能是编码器通讯电路的通讯IC损坏导致。向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网站www.gzkowo.com或www.gzkowocnc.com(广州科沃工控),里面的“技术培训-技术文章”写得不错,可供大家自学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维修和调试技术。

网友V(2017-10-05):
引用 楼主:
“绝对值编码器初期化”是按厂家推荐的“绝对值编码器...

请问你们最后是怎么弄好的,更换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