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ITECH能否直接控制台达变频器?

楼主(2007-08-13):
  请教用过HITECH的朋友,HITECH能否直接控制台达变频器呢?如果行的话需要自己写协议吗?
  屏是6800的,变频器是台达M系列的,支持ModBus

网友A:
我用过台达触摸屏控制台达变频器VFD-F系列,好用。用的是MODBUS。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楼主:
楼上的朋友,我进了你的网站啊,没有看到哦!
我的MSN:auto-plc@hotmail.com
ST,公司不让上QQ

网友B:
一般来说,罗升的屏是可以直接连接台达的变频器的,而且通讯设置很简单的.

网友C:
应该可以

网友D:
可以直接通讯,屏里已经集成了变频器驱动.用modbus也行,台达的变频器一般也都支持modbus协议.这2个方式都可以

楼主:
楼上的朋友,方便留个MSN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