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TEP7 V5.4和WINCC V6.0的配置问题

楼主(2007-08-13):
想请教一下大家STEP7 V5.4和WINCC V6.0的配置问题安装V5.4版本后能安装SP2的WINCC吗?

网友A:
有什么影响呢?可以的。

网友B:
由于Wincc6 SP2的稳定性不佳,建议安装Wincc6 SP3

网友C:
Wincc6 SP3好

网友D:
现在最新的是SP3了,建议如果安装,就安装最新的。

楼主:
安装SP3的WINCC 哪么以前SP2环境下开发的程序升级有隐响吗?

网友E:
安装WINCC ,之前要安装SQL,还有什么呀?哪位高手有呀?

网友F:
可以安装的,但是安装WINCC之前必须要先安装SQL2000 SP2版本或是更高版本,还有要安装操作系统的消息队列。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安装WINC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