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教ABB模块接线问题

楼主(2007-08-13):
为什么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有的全接偶数端子,有的全接奇数端子?
望高人赐教!

网友A:
ABB的系统我没有用过,但就我的经验来说,你可以查看一下接线的资料,有的系统分为有源和无源的接法,即是否向外提供24VDC;有的是万能输入卡,那么电压信号,电流信号,热电阻和热电偶接线方式都不同、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 还有一点补充, 有些监视点不需要信号隔离, 所以卡内所有负端都使用COM,就像DI或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