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主轴M19定位的问题

楼主(2007-08-13):
现有一台加工中心,由于要用附件,主轴再执行M19定位时,每次的位置都不固定,每次都差几十丝的量,主轴编码器更换过了(海登汉的),主轴的功率模块出故障认为维修好了(没有报警),不知该查什么地方?清高手赐教.谢谢了

网友A:
主轴做定位,是伺服主轴吗?

网友B:
机械问题

网友B:
我厂的加工中心出现过这种现象,是机械问题

网友C:
什么配置的机床,数控系统、主轴放大器、主轴电机、

网友D:
请问一下你的主轴定位方式是什么?

楼主(2007-10-04):
伺服主轴,840C的系统

网友A:
定位前,每次的主轴速度都相同吗?

楼主:
相同的速度每次也不一样

网友A:
楼主的主轴驱动可以利用编码器信号实现零速定位吗?

网友E:
八成是同步带窜动,是不是再调调带轮拉应力

网友F:
建议楼上参看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17819
也许你会发现调试中的新问题哦.

楼主:
主轴是齿轮传动的.

网友G:
“主轴是齿轮传动的.”---编码器输入轴侧也是通过齿轮传动机构与主轴连接的吗?如果是由同步带连接的,那要看看是否有同步带跳齿丢步,或未涨紧现象?总之,在主轴与检测元件之间的所有传动环节,都要检查下,看有无打滑、机械上不同步的现象。包括主轴部分的机械环节。

网友G:
如果上述主轴位置编码器的角位移不能与主轴同步,那出现的偏差也不能靠系统自身去补偿,是某些机床其自身结构设计所决定的。估计你只是从电气控制角度考虑问题了,其实数控机床维修常常是需要由所谓“机电一体化”的观点和视角去切入问题着手解决的。

网友G:
半年以前我在内蒙包头一个用户那里,遇到一台台湾某机床厂家贴牌生产的立式加工中心,与你的设备类似的故障,用户认定是数控系统或者主轴电机/主轴放大器模块(FANUC的系统0i-TB、αi系列的主轴电机、βi-12的伺服电机、伺服和主轴放大器是一体的SPVM)有问题,北京FANUC的工程师来检查后确认数控系统和伺服\主轴控制部分及电机都没问题。最后是笔者帮其寻找到原因:机械传动部分有松动,经快速加减速后会有不同步,导致每经过使用2-3小时(会有若干次换刀,期间要有主轴定位,包括正常的主轴启停过程),就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偏差。他们把机械部分加以维修就未出现上述故障。

网友A:
楼上提供的经验很不错!

网友E:
顶,往往问题都出现在平时没有注意到的,简单的细节上:插头没插紧、没有接地线或者地线与零线短接、带轮应力不够导致窜动、带轮风口开槽不够宽导致主轴在高转速时有啸叫,等等。

网友H: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反馈一下!

网友H(2007-11-04):
楼主,你先判断是否是机械问题,如果是机械问题,很可能问题处在齿轮上

楼主:
问题不知是否彻底解决。现在的M19位置还是不稳定,有时差0.28度,有时差0.0几度,但能凑合用。问厂家也说不出原因,也不知道是是否在偏差范围内。郁闷。主要是修改了和主轴M19有关的几个参数。具体原因不清楚。

网友A:
“M19位置还是不稳定,有时差0.28度,有时差0.0几度”———主轴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多高?要真是“0.0几度”已经很高了!

网友I:
在主轴伺服中有个角度调整参数吧,您重新设定一下试试.

楼主:
主轴伺服中有个角度调整参数调整过了.编码器是1024的

网友A:
1024的主轴分辨率,就算4倍频之后,也只有0.088度,就算差0.28度也不算太差了。

网友H:
主轴转速提到最高,再按REST听主轴是不是有杂声,如果有的话就是机械有问题,大多是齿轮有问题了,如果定位变的不是很多的话那应该是正常.

楼主(2008-10-07):
经过一阵子的讨论,请教,调整,没出现过机床基本上还是这个样子,但是有点偏差在定位时抓角铣头也没有什么问题,最后一致认为此机床的定位精度就这样,再怎么调也不会有好的效果,应该是机床本身设计上的问题。谢谢大伙指教。